kile5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4-04-18):
这是个点灯程序,可以一直闪的。可是在软件仿真中只能按以下运行一次。我想要的功能是按以下run就可以看到灯闪。不要手动多次按。求助~~~~~~~

楼主:
求来人啊

网友A:
软件仿真有可能这样,我也经常出现这样(应该是还不完善吧,有些内核的外调还不能正确仿真)

JLINK调试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那到也是,我还是想搞清楚原因啊。

网友B:
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C:
目测main函数无return

楼主:
我现在确实是有两个工程,对比后才发现一个可以实现,一个有问题。就是想找出到底是创建工程是哪个地方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确实是有两个工程,对比后才发现一个可以实现,一个有问题。就是想找出到底是创建工程是哪个地方不对 ...

最多就是设置参数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