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功耗运放放大器受手机射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4-04-18):
运放算放大器收到射频干扰会有整流误差输出,怎么样的滤波设计才好啊。如图一打电话,运放像输出脉冲一样,效果很遭啊。求指导啊

网友A:
  电源加磁珠或者电感,信号输入加RC低通滤波

网友A:
参考一下村田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村田的应用**

请问哪儿能找到村田的你说这个应用文档?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B:
这个干扰时空间传输和耦合的,加频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干扰时空间传输和耦合的,加频闭试试

对整个PCB板子加金属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整个PCB板子加金属壳吗?

不用整个板子加,一般是核心的控制运算单元加,一些连接出去的I/O做一些处理即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别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整个板子加,一般是核心的控制运算单元加,一些连接出去的I/O做一些处理即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别 ...

是定做那种焊在板子上的金属壳吗?罩住对应部分?没有用过啊,不是特别懂

网友C:
可以看 ADI的大牛,WALT JUNG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 ADI的大牛,WALT JUNG 的**。

求链接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几年前我看过,有点映像,叫RF RECTIFIER.
你有原理图没,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改善,注意这个问题只能尽量改善,不可能消除的。

网友C:
不需要加金属罩的,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几年前我看过,有点映像,叫RF RECTIFIER.
你有原理图没,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改善,注意这个 ...

原理图就是一个运放做的恒流电路,请教改善方法啊!谢谢

网友C:
你这个电源滤波在哪里?????
而且必须是RF滤波。 用 pf 级和 nf 级组合滤波。 布板时 amp周边线路必须最短距离。而且运放的电源和输出脚加1k的bead.输入用RF级的RC滤波。

网友D:
可以用屏蔽来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源滤波在哪里?????
而且必须是RF滤波。 用 pf 级和 nf 级组合滤波。 布板时 amp周边线路必须 ...

请教RF滤波,pf和nf组合滤波怎么组合啊?能加qq请教一下吗?我的qq1925431161.谢谢!

网友C:
好,我今晚加你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我今晚加你QQ.

谢谢啊!

网友E:
还是滤波不彻底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滤波不彻底 啊

求问滤波方法,怎么样才好啊

网友C:
楼主,你自己看。

网友C:
电源滤波用 pf 级和 nf 级组合滤波。 布板时 amp周边线路必须最短距离。而且运放的电源和输出脚加1k的bead。
滤波解决不了,就只能用干扰频率的限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滤波用 pf 级和 nf 级组合滤波。 布板时 amp周边线路必须最短距离。而且运放的电源和输出脚加1k的bead ...

哥们,QQ上线了能联系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