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菜鸟请教如图这个isp下载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18):
手上有ATmega16A,attiny24a,attiny13a,各数片,有前同事留下的usb avr jtagicexpII,及对应的测试座,用的是AVR Studio 4,听说之前能用,但我来时,那人已经走了,没人会这些,我测试两天了,在网上看了不少办法,都弄不好,ATmega16A jtag正常,别两款貌似不能jtag,都是ISP下载不行,都是Setting device parameters.. FAILED!,Getting ISP frequency parameters.. FAILED!,恳请高手过招....

网友A:
tiny 没有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 没有jtag

哦,那怎么解决,能试的我都试了,IC有一堆,换了不少去试,就是连目标板电压都检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怎么解决,能试的我都试了,IC有一堆,换了不少去试,就是连目标板电压都检测不出来 ...

最好用通用编程器比如beepro之类的,试一试。

楼主:
试了很久,还是不行。

楼主:
整了几天,打电话到微雪一问原来usb avr jtagicexpII还要个转接线,光盘资料上也没有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了几天,打电话到微雪一问原来usb avr jtagicexpII还要个转接线,光盘资料上也没有说明 ...

自己做个接头不就得了,这个转接又不难做,而且,
至少你要先熟悉一下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接头不就得了,这个转接又不难做,而且,
至少你要先熟悉一下接口啊 ...

因为不清楚仿真机输出线是怎么定义的,没注意这个,原来是转接线是配有的,只是说明书没说到,并且说明书里都直接给出转接线后定义,弄得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B(2014-06-30):
引用 楼主:
整了几天,打电话到微雪一问原来usb avr jtagicexpII还要个转接线,光盘资料上也没有说明 ...

转接线的线序什么样的啊?我这里跟有一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
没留意,买的那套开发工具里有的,这个你可以直接找卖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