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PCF8563和24C02冲突了,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IIC总线上挂了PCF8563和24C02两个芯片,24C02读写正常,可是PCF8563初始化的值能写进去也能读出来,可是时钟就是不走,晶振和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走,把24C02搞掉,时钟就正常走了。两个芯片的地址看起来貌似没有冲突啊,24C02是0xa0 0xa1,PCF8563是0xa2 0xa3  什么情况???

网友A:
开什么玩笑,

检查程序吧

网友B:
24C02地址脚有问题,与8563产生了竞争。

网友C:
十有九九点九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不可能  也许你管脚被你搞重了

网友E: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

网友F:
可能是数据线上拉能力太弱

网友G(2014-06-14):
我出过类似的问题,读写PCF8563时,读出来的结果是24C04的

网友H:
出现灵异事件正是涨水平的时候~

网友I:
是不是检查硬件看看?

网友A:
不可能的

这两种器件基本类别都不一样

网友J:
楼主设置地址时候是直接接地或者Vcc还是挂的有电阻?

网友K:
不会的,这2个芯片在一起的板子,人家又不是没有这个设计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