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功耗运放受手机射频干扰整流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18):
运放算放大器受到射频干扰会有整流误差输出,怎么样的滤波设计才好啊。如图一打电话,运放像输出脉冲一样,效果很遭啊。求指导啊

网友A:
加屏蔽罩,然后运放的供电脚串接100欧姆电阻,电容最靠近VCC管脚,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选的运放抗TD干扰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屏蔽罩,然后运放的供电脚串接100欧姆电阻,电容最靠近VCC管脚,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选的运放抗TD干扰太 ...

运放输入端要不要怎么滤波一下?

网友A:
贴上来电路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来电路看下吧

就是这样一个压控恒流源电路啊,手机干扰运放输出受干扰厉害,恒流电路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鋪銅也是要有。

谢谢!那阻容的值选多少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