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空调运行时间累时器,请教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4-04-18):
用来累计空调里面的几个耗电部件的实际运行时间---压缩机、加热器、加湿器、风机。
本来想去淘宝上买现成的,但是没有一台4路的,装4台体积又太大接线太复杂。
所以想自制几台,每台4路累时。
不想用接线取电压的方式取得信号(要动接线不方便,而且有点危险),想用钳形表那样的传感方式,感应出电压信号用来计时,请大家给推荐个传感器。

楼主:
有没有钳形表那样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关键字 开合式电流互感器
不过这类的一般都是大电流的,而且价格不菲,
你要20A 以下的 不太好找

网友B:
有,找开口式互感器,也有叫开合式互感器

网友C:
如果想知道每个部件的运行时间,自己用MCU搭建个简单电路,检测电压的有无即可,用光耦采集状态。如果只是想知道耗电量,去买台电度表接上就行。

楼主:
对,就是它,开合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钳形表那样的电流互感器?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