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个AD7923的驱动

楼主(2014-04-18):
自己写的不对,谁能给个参考

网友A:
AD7997写过。。官网找找。

网友B(2015-04-21):
LZ  能把驱动AD7923的代码  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自己照着 DATASHEET 写就可以了

网友B:
u16 AD7923(u16 channel)
{
        u8 i=0;
        u16 return_ADC7923_vable=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  CS   设置为低电平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  SCK  设置为高电平
        delay_ms(2);
        for(i=0;i<16;i++)
        {
                if(channel&0x800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输给ADC的值
                        delay_us(2);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lay_us(2);
                }
                channel=channel<<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  SCK  设置为低电平
                delay_ms(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查询DOUT的值
                {
                    return_ADC7923_vable|=0x0001;
                }
                return_ADC7923_vable<<=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  SCK  设置为高电平
                delay_ms(2);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CS  的电平拉高
        return return_ADC7923_vable;
}

控制寄存器配置为  1100 0011 0011   电压范围是0~2.5V   通道是 0通道   输出为  2进制输出   电源管理为  正常PM1 PM0都为1   DONTC 为都这置位0

输出还算稳定  但是不是正确的  数据!!!

网友D(2020-04-18):
AD7997得驱动能给我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