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79E815AT20看门狗怎么开启,

楼主(2014-04-18):
N79E815AT20看门狗怎么看不起来呀,不管怎么弄,就是不重启机,都是看PDF上写的,
WDCON0=0xC6;
PWM中。PWMCON0不能清零,PWMCON0=0;就死启,

网友A:
看看例程上是怎么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烧例程看看

网友A:
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有不用看门狗了

网友B:
看下例程,应该是有例程的

楼主:
终于晓得了,有严格的步骤!#define set_WDTEN \
    TA = 0xAA;
    TA = 0x55;
    WDTEN = 1;

网友C:
楼主这是"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D: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E:
楼主能给个看门狗程序吗?我的看门狗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