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求指导啊

楼主(2014-04-18):
spi, IO, GPIO, gp, ni

void SPI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使能SP1I和GPIOA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PinSource6|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MOSI SCK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data);
       printf("数据发送完毕!!!\r\n");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re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1最近接收的数据
       printf ("接收数据成功 %x\r\n",re_data);

运行之后,死在判断发送标志位是否为RESET那,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改成SPI1看看

网友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这个怎么没注意过啊。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问题应该在这里: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改人家的代码应该用编辑器的替换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这个怎么没注意过啊。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结论是这样的:
你所使用的SPI1没有被初始化配置,所以运行会出故障。
解释是这样的:
1.你用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对SPI2进行了初始化。(不讨论SPI2是否被初始化成功,从你贴图的代码至少没看到SPI2被使能的迹象。)
2.然后你实际使用的确是SPI1。

---------------------------------------------------------------------------------------------------------------
SPI_CRCPolynomial  定义了用于 CRC 值计算的多项式。
CRC多项式寄存器 (CRC polynomial register)
CRCPOLY[15:0]:位 15:0 该寄存器包含了CRC计算时用到的多项式。
其复位值为0x0007,根据应用可以设置其他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