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电量板显示

楼主(2014-04-18):
求大师指导,这个是用什么型号的LED液晶,是用电路直接控制还是,还是程序控制的,就两个芯片一个看不清楚,另一个是TM1722芯片

网友A:
这个是定做的液晶 单片机(自带液晶驱动)直接驱动的

网友A:
1722是驱动芯片,剩下哪个就是单片机啦  串行通信 显示

网友B:
看你是不是定制的咯

网友C:
液晶应该是定做的

楼主:
我想也是定做的的

网友D:
这个是用程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