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PI 通信

楼主(2014-04-18):
我想通过SPI从一块单片机向另一块单片机    定时发送(一秒发送一次)数据(数据为 123)。没有思路。。。。求指导     我用的开发板是英飞凌的XC2765

网友A:
if(second_flag){
    spi_send_data(123, 1);
    second_flag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econd_flag){
    spi_send_data(123, 1);
    second_flag = 0;

总监  你好!!我用的是英飞凌的XC2765   还有就是   我们发送数据的时候  需不需要讲要发送的数据 一位一位的  存到  TBUF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监  你好!!我用的是英飞凌的XC2765   还有就是   我们发送数据的时候  需不需要讲要发送的数据 一位 ...

我这只是示意代码

具体的要看手册,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只是示意代码

具体的要看手册,必须的

恩恩   好的    我再去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