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流明灯珠荧光粉与填充硅胶分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18):
做1W大功率的时候用的是烘烤型的分层胶水,(点胶用150度/1H)灌胶前用120度除湿,胶水操作时间都低于1小时,灌好胶后用100度烤了1小时。烤出来冷却后发现材料有些荧光胶与填充胶之间有隔层, 后来就直接高温130度进烤/0.5H,还是会有隔层。
100度/130度烘烤之前都有拿一盒材料先去试烤,两种温度都没有发现荧光胶与填充胶隔层,  为什么我每次批量烘烤的时候就会有隔层呢?温度不对吗?还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啊。。。。

这个不是牛X不牛X的问题啦,这个是填充胶水不稳定或者胶水吸湿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牛X不牛X的问题啦,这个是填充胶水不稳定或者胶水吸湿造成的 ...

这个可以从美学角度考虑一下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从美学角度考虑一下 哈哈

:L这个是属于外观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属于外观不良

:lol

网友C:
不懂,帮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