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电源层要不要覆铜?

楼主(2014-04-18):
如题。
把电源层覆盖电源铜皮,会不会引入更多干扰。
这样覆铜好不好。

网友A:
不会的,
大多数都是铺铜的

网友B:
不会有大影响,但不要成环,你这个板子中间空成环了,最好下面部分割断.

网友C:
一般多层板电源层和地层都是铜皮,信号线尽量别走在这两层。如果信号层实在走不下的话,优先选择电源层走线。

网友D:
电源层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走线,不是应该一块一块的么

网友E:
在空间准许的情况下,当然要尽量覆铜,这不但不会带来干扰,反而会减小干扰,只是注意覆铜层只能是地层或电源层,尽量是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