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GUI 中的字体有那些?

楼主(2014-04-18):
BUTTON_SetFont(ahButton[1], &GUI_FontComic18B_ASCII);
设置按钮文本字体函数如上
请问 有哪些字体可以选择呢
还有 就是 什么样的情况下 字体不能输出到LCD上?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 这里我使用&GUI_FontComic18B_ASCII 这个字体能显示英文字体 却
无法显示中文字体
我想使用中文字体 应该怎么做呢
查了下书上的一些写法 有这样的 &GUI_FontHZ_SimSun_24;
也有 &GUI_FontHZ_hb24_32;等
但是我输入后 发现找不到这种字体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