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1L16XEd单片机帮忙做个程序功能如下

楼主(2014-04-18):
(无正文)

楼主:
补充:晶体是22.1184Mhz

网友A:
A就是使能信号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吧

用定时器产生4KHZ中断

在中断里

sbit SIG_A = P1^0;
sbit SIG_B = P1^1;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t0_reload_2d5ms();        // 重装载周期2.5MS,频率4KHZ,一半2KHZ

        if(!SIG_A){
                SIG_B = 0;
        }else
        {
                SIG_B = !SIG_B;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吧

用定时器产生4KHZ中断

谢谢你,有问题再请教你,大神: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