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第一次画板,请大神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4-04-18):
第一次画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开板,板子不涉及高频,但是我仿真出现了一大批的致命错误,请大神们帮我看看(1、致命错误的原因。2、由于我前期并未搭电路测试,这个板子能开板吗?)。谢谢。

楼主:
先自己顶起!谢谢大家

网友A:
画的不错,,晶振线有些长

楼主:
谢谢回复,我感觉我的PCB布局不行啊,过孔太多了。而且SI仿真出来一大堆的错误。不知怎么修改,还望给点意见。

楼主:
是我的规则设置错误了么?还是PCB布线/布局本身有问题?不懂啊~~~

楼主:
我之前发的文件时AD的为了方便大家,我给出了Protel版本的。

网友B:
过孔居然内外径一样,好多焊盘内径为0

看样子是自动LAYOUT的

网友C:
除了keepout外,还用了3个机械层!:L

网友D:
不要在元件的脚位焊盘上打过孔。

楼主:
恩恩,看了看,这个板子是有点问题。谢谢给我热心回复啊。

楼主:
我在网上看了焊盘上可以有过孔哇?

网友E:
不建议这种走线!!还有线条不要时细是粗!!!

网友F:
GND可以铺铜、过孔可以强制隆起,走线尽量最短,走线分支不要出现锐角、直角,走线宽度最好保持一致,电源线尽量走粗点,电源线走太长适当在中间加点电容,走线尽量保持直,等

楼主:
感谢14楼15楼,都是好的经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14楼15楼,都是好的经验啊。

有空看看吧,我觉的会有点帮助!!!

网友G:
画的不错,我是新手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H: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ERP系统报价和下单,生产进度查询等多种功能,尽在自己掌控之中,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下单操作,可选板材(FR-4  纸板94V0 半玻纤CME-1  铝基板),服务上万家客户,每天下单超过1000余款pcb样板!交期品质两不误!改变繁琐的通过 邮件 QQ  电话等传统下单模式,支持货到付款或在线支付货款!(注册编号ID—登陆系统—在线下单—等待审核—确认下单—下单完成)(单双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PCB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I(2014-05-18):
怎么布线完成的,就想直接打板,这有点.....'神速啊',至少得手动优化一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有空看看吧,我觉的会有点帮助!!!

PPT怎么打不开?

网友K:
走线不要有锐角,过孔不要放在焊盘上,走线不要一段粗一段细,晶振尽量靠近芯片,最后在其周围铺地。环路没有注意好,电源线和地走得比较乱。走线还可以简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J:
PPT怎么打不开?

看下这个能不能打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看下这个能不能打开

这个可用,谢谢~!

网友L:
你怎么不铺铜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这种走线!!还有线条不要时细是粗!!!

这样的走线是不太美观。

网友N(2015-02-26):
感觉有几个问题:
1.滤波电容太少,近IC的电源脚要就近放置一个或者一组电容,关键信号要加电容滤波,要不电源引起的噪声可能很大。
2.孔径:一般过孔内径0.3外径0.6就可以,你的设置成了NPTH的了
3.走线需要优化
4.还是电容问题,电容不能掉在一个信号线上,信号要穿过电容,再一个GND大面积敷铜就可以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O(2016-11-05):
画的不错,新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