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 GPIF II FIFO使用

楼主(2014-04-18):
各位先進好,
請教一下有關FX3 GPIF II這邊的設定,

問題1.
若我使用FX3做為FIFO的Master, FPGA做為Slave, 兩者間透過32 bit的FIFO傳輸
是否FX3即為定義為GPIF II interface?

反之, 若FX3做為FIFO的Slave, FPGA做為Master, FX3即為定義為Slave FIFO interface?

問題2.
若我使用FX3做為FIFO的Master, FPGA做為Slave, 兩者間透過32 bit的FIFO傳輸
則我是否需要再去定義GPIO16-24這些Pin做為Control pin使用?

网友A(2015-08-01):
你好,可以请教下FX3使用问题么,如方便加我QQ吧

网友B:
FX3 作为master,FPGA作为Slave, 设计FX3 通过GPIF II interface来控制FPGA。
FX3 作为slave, 接口是可以叫做slave FIFO, 不过也可以通过GPIF II designer设计响应时序。

2. 如果你需要这些control pin,就可以去定义,你需要几个就定义几个,你不需要,可以完全不用。

网友C(2017-10-29):
最近正在看这个,感觉有点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