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的自动数据传回问题

楼主(2014-04-18):
我是用的CY7C68013a来做为USB芯片与DSP进行数据的传输。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从DSP中通过USB返回数据到上位机软件。
我选用的传回模式是:BULK IN 模式,并是自动提交短包模式,但是有时候数据传不回来,并且有时候会传输回来的时序特别混乱。
并且,当我更换了一个新的DSP芯片后,能够自动传回来的数据就发生变化了。。。我想问下,各位前辈,BULK IN的数据传回有什么时序方面或者格式方面的要求吗?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数据传回跟硬件有关啊!!
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  数据传回的例子。
或者我可以采用什么模式来传回数据了??

楼主:
我的邮箱是:280545981@qq.com  哪位前辈有什么BULK IN的固件程序可以发给我啊。。。拜谢!!!这里实在是搞不定了。。。

网友A:
上位机也有关系,USB协议只能是上位机取数,上位机是线程接收的还是定时器接收的,是不是DSP每帧数据都能接收到,如果不能,你要自己写协议实现多帧数据的传输,否则会丢数。
可靠传输需要一个协议来保证,包括帧号、数据类型、数据长度、数据实体,是否需要数据打包。这些都弄清楚之后,才能发到USB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