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视频录制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4-04-18):
打算利用IMX6Q,调试视频录制功能,
请问在Demo程序中,是否有视频录制功能?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问的在linux下还是android下的?

楼主:
指linux下的,
难道android下的有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linux下的,
难道android下的有 ?
谢谢

你好,android下是有的~~

楼主:
linux Demo 程序有视频录制功能的程序及源代码吗?
现在需要linux平台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ux Demo 程序有视频录制功能的程序及源代码吗?
现在需要linux平台下的

请问你是要做图像视频采集么?通过摄像头采集并录制?

楼主:
即要图像采集,又要录制动态图像。
相当于,即要可以拍照,又要可以录制动态的图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要图像采集,又要录制动态图像。
相当于,即要可以拍照,又要可以录制动态的图像。
...

这里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提供的unit test来实现。

楼主:
“unit test”
能否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it test”
能否详细点?

在你打开rootfs/unit_tests,你就会看到unit_tests下面有很多.out的测试文件,其中check_recording.out就是关于录像功能的。你打开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关于如何用,你要查看一下它的源码,源码路径为: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test。

网友B:
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你好,请再确认一下,在我的路径下,似乎没有imx-test-3.0.35-4.1.0目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再确认一下,在我的路径下,似乎没有imx-test-3.0.35-4.1.0目录呢?

首先你要先将源码释放出来,在ltib目录下./ltib -m prep -p imx-test然后你才可以看到。

楼主:
在以下路径 ubuntu@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 make
执行make
产生以下错误
产生错误提示的原因是什么?

Building test modules...
make -C /home/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module_test OBJDIR=/home/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platform///modu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module_test'
make -C  M=`pwd` KBUILD_OUTPUT= ARCH=arm CROSS_COMPILE=  modules
make: Entering an unknown directory
make: *** M=/home/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module_tes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op.
make: Leaving an unknown directory
make[1]: *** [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module_test'
make: *** [module_test] Error 2
ubuntu@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以下路径 ubuntu@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imx-test-3.0.35-4.1.0$ make
执行make
产生以下错误 ...

楼主你好,这里imx-tet-3.0.35-4.1.0为你释放出来的源码,如果你是要重新编译它的话需要使用命令:
./ltib -m scbuild -p imx-tet-3.0.35-4.1.0
./ltib -m scdeploy -p imx-tet-3.0.35-4.1.0

楼主:
你好,好像,还是不能编译 ?

楼主:
另外 像./ltib -m scbuild -p imx-tet-3.0.35-4.1.0
./ltib -m scdeploy -p imx-tet-3.0.35-4.1.0
这么重要的命令,我查找了一下,只在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找到说明

怎么知道,还有哪些 package ?
是否,还有文档说明 有哪些隐藏的包,可以通过上述指令解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好像,还是不能编译 ?

应该是
./ltib -p imx-test -m scbuild
./ltib -p imx-test -m scdeploy
刚才敲错了,抱歉啊。

网友B:
或者你也可以在./ltib -c -> Package list ---> [*] imx-test,选择imx-test也是一样的。

楼主:
你第一次提的指令:
./ltib -m scbuild -p imx-tet-3.0.35-4.1.0
./ltib -m scdeploy -p imx-tet-3.0.35-4.1.0

不是符合文档说明吗,为何会是错误的,不然上述两条指令是作什么用的?

第二次提的指令是:
./ltib -p imx-test -m scbuild
./ltib -p imx-test -m scdeploy

这四条指令有何区别?

楼主:
为21楼问题,来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第一次提的指令:
./ltib -m scbuild -p imx-tet-3.0.35-4.1.0
./ltib -m scdeploy -p imx-tet-3.0.35-4. ...

楼主你好,在飞思卡尔官方文档中有解释如下三个命令的含义和使用方法,你可以查看一下:
/* Get the source code of one package. The source code will be extracted to <ltib folder>/
rpm/BUILD/ */
./ltib -m prep -p <package name> --------- 释放源码
/*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build the source code of <package name>. If you modify the source
code, you can rebuild the source code by this command */
./ltib -m scbuild -p <package name> ---------重新编译源码
/* Install one package to rootfs */
./ltib -m scdeploy -p <package name>----------将package放到rootfs目录下
如有疑问再联系~~

网友B:
关于你提到的./ltib -m scbuild -p imx-tet-3.0.35-4.1.0使用这个不可以是因为imx-tet-3.0.35-4.1.0名称的问题,在编译的时候需要有对应的spec文件,默认的名称是imx-tet这个,所以在使用imx-tet-3.0.35-4.1.0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spec文件。

网友B:
如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你好,
你提供的指令:
./ltib -p imx-test -m scbuild
./ltib -p imx-test -m scdeploy
与文档中的指令是等同的吗?
./ltib -m scbuild -p imx-test
./ltib -m scdeploy -p imx-test
也就是上述四条的指令是等同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提供的指令:
./ltib -p imx-test -m scbuild

你好,是一样的,顺序没有影响的:)。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D(2014-09-23):
FSL_TICS_Rita真是大神,在别的帖子上也能见到你好的帮助信息,能加你为好友吗?想想你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SL_TICS_Rita真是大神,在别的帖子上也能见到你好的帮助信息,能加你为好友吗?想想你学习啊 ...

哈哈,可以啊, 有问题在论坛中创建帖子就好了。大家一起学习的,我也不是什么都会,欢迎大家有问题和经验都一起分享的,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