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将TIM2的CH1和CH2配置为编码器接口,CH4配置为PWM

楼主(2014-04-18):
将STM32的TIM2的CH1和CH2配置为编码器接口,CH4配置为PWM,本来CH4的PWM正常输出,但是一旦配置CH1和CH2的编码器接口功能后,PWM输出就不正常了,不知为何?

网友A:
可能有冲突吧

网友B:
编码器功能会占用TIMER,TIMER的时钟源和方向都被ch1,ch2控制,这时CH3,CH4就不能用作PWM了,因为一个定时器只有一套时基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