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查了好多资料还是没搞明白,希望有人知道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4-18):
光耦通过了以后量的2805_out电压为1.2v左右。而且led灯微亮(正常很亮的)。

楼主:
刚上传错了!这张对了!
如果2805_out不接R2电阻直接ULN2803A,导通正常,led发光正常!
最让人不明白的是把ULN2003A换成ULN2803A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LED反了。)我错了。

网友A:
把你的图贴全。

网友B:
The PS2805-1 and PS2805-4 are optically coupled isolators containing GaAs light emitting diodes and an NPN silicon phototransistor in a plastic SSOP for high density applications.
This package has shield effect to cut off ambient light.

网友B:
发光管或电阻坏了。

网友B:
上面已经有10.8V电压了,还不亮肯定坏了。

网友C:
达林顿二极管,用过TD62308APG,这个应该差不多,你的电路图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耦通过了以后量的2805_out电压为1.2v左右。而且led灯微亮(正常很亮的)。

2805_out电压为1.2v左右, 电压太低,不能使ULN2803导通。
检查PS2805相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管或电阻坏了。

这都没坏!
如果2805_out不接R2电阻直接ULN2803A,导通正常,led发光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805_out电压为1.2v左右, 电压太低,不能使ULN2803导通。
检查PS2805相关部分。

已经导通饱和才这么低。

网友B:
电阻你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的电阻值过低。或者再減小R1的电阻值。光耦有导通比例(Ic÷If)參数。

80到600,最让人不明白的是把 ULN2003A换成 ULN2803A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导通饱和才这么低。

如果LZ的2805_out电压是对地测量的,就没有导通。
如果2805_out指光耦CE之间的电压,就是导通了。
不知道LZ是哪一种情况。

另外,LZ的2805 C E脚号位置不对,如果CE反了CTR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Z的2805_out电压是对地测量的,就没有导通。
如果2805_out指光耦CE之间的电压,就是导通了。
不知道 ...

我所量的电压都是基于电源地量的!C,E只是原理图错了,实际芯片的引脚没错!

网友F:
LZ的2805 C E脚都错了,请发正确的电路图上来。R1也大了一点,建议换成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你量了吗?

电阻都是好的,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2805 C E脚都错了,请发正确的电路图上来。R1也大了一点,建议换成更小的。 ...

我把R1换小点就行了!具体什么原因能说明下吗,兄弟- -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的电阻值过低。或者再減小R1的电阻值。光耦有导通比例(Ic÷If)參数。

我把R1换小点就行了!具体什么原因能说明下吗,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