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库文件

楼主(2014-04-18):
想添加一个头文件“dq2abc.h”,在“DSP28_Device。h”中写了如下指令:#include "dq2abc.h",但是编译后在Include里找不到“dq2abc。h”,跑到“Document ”里面去了,而且Document里还不能删除。请教高手,该如何删除。
另外,"dq2abc.h"没有出现在Include,我通过"Add File to Project "操作把"dq2abc.h"添加到工程里了,不知跟这个操作是不是有关系。
现在能通过编译,但是"dq2abc.h"不在Include里 ,而在Document里,感觉怪怪的,程序还没有测试,不知会不会有影响,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应该放在当前目录吧

网友A:
"dq2abc.h"  双引号是在工程目录

网友B:
document里面进去的头文件应该都是你用手动右击添加进来的
你放到工程目录下或者在build option里面指定路径
用#include在source文件中添加了就到了include文件下去啦

网友B:
在document中不会影响工程的运行
包含头文件时“”和<>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ocument中不会影响工程的运行
包含头文件时“”和是有区别的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