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one灯但正常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4-04-18):
FPGA V6芯片 bit流加载到FPGA上成功,done灯亮,但程序就是不运行,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在另外一块板子上加载正常。原理图也没有问题,因为以前做的批次是好使的。我查了M0,M1,M2电平正常。Inti_B,Prog_B,HSWAPEN电平正常。电源正常,晶振正常,复位正常。哪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咧?这个板子加载运行不了,烧写mcs文件到spi flash上也不行,另外看了一下加载bit流时的cclk波形,好使的板加载成功后,cclk只有11个clk,电平就是一条直线了;而不好使的板前面11个cclk正常,大概过了3ms后就一直都是2.5MHz的clk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baidu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什么提示。

网友A:
这个确实奇怪,不知FPGA配置是按照官方推荐的吗?

楼主:
知道原因了,就是Q2的原因,Q2三极管的B极翘起来后,电路板以前都好使了。Q2确认没有坏,是不是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好使了?为何把Q2的B极连接上电路板后,FPGA能加载上bit流,但程序不运行,烧写到flash中也烧写不了。是不是因为没有限流电阻,导致FPGA的2.5V拉电流太大,导致FPGA不工作?

楼主:
把R64 10K改成330欧是不是就好使了,可惜没那么大电阻。

楼主:
R64换成300欧也还是不好使,很奇怪。

网友B:
我以前用了好多spartan3e从来都是将done直接驱动发光管的,没发生过你说的这种事,不知道你这个啥原因。

楼主:
您说的对,我重新换了一个型号的三级管上去,就好使了。现在想问,这个上拉电阻多少合适?330欧,还是10k。个人觉得330欧合适,因为驱动能力强一点,灯就亮一点;10k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