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arm开发板中mplayer程序.

楼主(2007-09-24):
用了RTOS吧?

楼主(2014-04-18):
在linux中那里进行开机自动加载的呢? 我在init.d/rcs中没有看到相应的脚本?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相应的
位置

网友A:
我怎么啥内容也看不到

网友B:
不发个程序包。。。你哪个版本的呀。。。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发个程序包。。。你哪个版本的呀。。。用的什么芯片

这个问题好牵强,什么也没看懂

网友(2015-02-28):
播放器软件?

网友:
看了几遍终于知道楼主意思了,楼主啊,那肯定是Linux系统吧

网友C:
这个软件必须用rtos才可以运行,起码Linux

网友D:
1)可以在修改rootfs中/etc/profile文件,将需要开机启动的命令写入该文件,然后重新生成conprog.bin;

(2)另外,在不需要重新生成conprog.bin又要方便修改开机启动程序时,可以参考如下方法:
启动时系统进入/mnt/nand1-2目录,并运行该目录下的usrinit.sh脚本,因此默认在rootfs的/etc/profile中添加如下两行:
cd /mnt/nand1-2/
. /mnt/nand1-2/usrinit.sh
使用该conprog.bin,
当需要设置开机启动程序时,只需要在/mnt/nand1-2/usrinit.sh文件中设置即可,如设置demo开机启动,将demo放到/mnt/nannd1-2/目录下,然后在usrinit.sh中添加./demo &或/mnt/nand1-2/demo &即可:
/mnt/nand1-2 # ls usrinit.sh
usrinit.sh
/mnt/nand1-2 # cat usrinit.sh
#!/b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