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内存问题

楼主(2014-04-18):
大家好!!

平台是公司根据Sabresd-SDB修改的,内存修改成了256MByte x 2
从64Bit 变成了 32bit。

u-boot里修改了下内存宽度和大小,可以启动,从打印信息u-boot阶段看到的是512M, 但是在linux阶段看到的却是256M,这个是为什么啊?  还需要改什么吗?

另外,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和实际物理内存有什么关系吗?

U-Boot 2009.08-svn ( 4鏈18 2014 - 12:50:27)

ARMT C305 Q7 Core Module,DDR3 512MByte,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1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90
Temperature:   54 C, calibration data 0x5b45305f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99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1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512 MB

###########################################
# Bulid Time:12:50:31 - Apr 18 2014       #
# GCC Version:4.6.2 20110630 (prerelease) #
###########################################
MMC:   board_mmc_init call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lcd_enable]: di = 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4 = 0x004dd072
FEC: Link is Up 796d
Using FEC0 device
File transfer via NFS from server 192.168.1.20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10
Filename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linux-3.0.35/arch/arm/boot/uImage'.
Load address: 0x10800000
Loading: #################################################################
         #################################################################
         #################################################################
         #################################################################
         #################################################################
         #################################################################
         #################################################################
         #################################################################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3685000 (383a88 hex)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2666-gbdde708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684936 Bytes =  3.5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3.0.35-2666-gbdde708 (dillon@dillon-desktop)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 #1 SMP PREEMPT Fri Apr 18 11:16:21 Local time zone must be set--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DL/SOLO, silicon rev 1.1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bc06000 s5440 r8192 d15040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4512

###########################################
# Bulid Time:11:14:03 - Apr 18 2014       #
# GCC Version:4.6.2 20110630 (prerelease) #
###########################################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fbmem=48M root=/dev/nfs ip=192.168.1.210:192.168.1.200:192.168.1.1:255.255.255.0:ARMT-C305:eth0:off fec_mac=DE:AD:BE:EF:01:02 nfsroot=192.168.1.200:/home/dillon/rootfs,v3,tcp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Memory: 256MB = 256MB total
Memory: 246780k/246780k available, 277508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vmalloc : 0xa0800000 - 0xf2000000   (1304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a0000000   ( 512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b000   ( 204 kB)
      .text : 0x8003b000 - 0x80a0c698   (10054 kB)
      .data : 0x80a0e000 - 0x80a6acc0   ( 372 kB)
       .bss : 0x80a6ace4 - 0x80ab8c6c   ( 312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24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Set periph_clk's parent to pll2_pfd_400M!
arm_max_freq=1GHz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Brought up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162.11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0205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print_constraints: SPKVDD: 42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BSP的移植你可以参考一下如下文档,由于你用的DDR和原来飞思卡尔用的不同的话,你需要更改很多内容,具体查看一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谢谢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BSP的移植你可以参考一下如下文档,由于你用的DDR和原来飞思卡尔用的不同的话,你需要更改很 ...

谢谢您的答复。

uboot 已经改好了,工作也没问题, 就是linux 下查看内存只有200多M,我的实际物理内存是512M。

//Linux log
Memory: 256MB = 256MB total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256M 不是512MB ?
Memory: 246780k/246780k available, 277508k reserved, 0K highmem //// 这个地方加一起刚好是512M, 277508k reserved 这个是怎么回事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uboot 已经改好了,工作也没问题, 就是linux 下查看内存只有200多M,我的实际物理内存 ...

你好,你这里是没有问题的。277508k大小被预留的,也是可以使用的,总共512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里是没有问题的。277508k大小被预留的,也是可以使用的,总共512MB。 ...

你好,谢谢您的答复!

预留大小主要用于什么用途呢? 是不是display buffer和dma等控制器的缓存?
在哪能设置他们的大小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答复!

预留大小主要用于什么用途呢? 是不是display buffer和dma等控制器的缓存?

你好,关于你提的这个疑问我们这边都没有注意过,查了一些资料,也不是很清楚具体含义,这里建议你到我们的英文论坛上创建一个帖子,看有没有人知道。链接为: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community/imx。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