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问一下,PGA4311的输四个通道输入和输出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4-04-18):
请问一下,PGA4311的输四个通道输入和输出范围是多少,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pga4311.pdf,我看完芯片手册没太看明白,Analog Input Voltage...............0VtoVA+,VA-;是这个么,是什么意思,我的输入信号是有正负的波动信号,输出为在正负5v范围之内的波动信号,请问这个芯片能用吗?感谢了先。

网友A:
你这个是最大范围, 应该认为不是正常工作范围.
下面有个表格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里有工作范围:

Voltage Range, Input (without clipping)            2.5                          2.5                       Vr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最大范围, 应该认为不是正常工作范围.
下面有个表格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里有工作范围:

你说的是他在这个芯片只接受正电压吗,负电压不行是吧?

网友A:
看下面的描述:
ANALOG INPUTS AND OUTPUTS
The PGA4311 includes four independent channels. Each channel has a corresponding input and output pin. The input and output pins are unbalanced, and referenced to analog ground.
The input and output pins may swing within 1.25V of the analog power supplies, VA+ and VA−. Given VA+ = +5V and VA− = −5V, the maximum input or output voltage range is 7.5V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的描述:
ANALOG INPUTS AND OUTPUTS
The PGA4311 includes four independent channels. Each channel ...

这个意思是输入可以再+—1.25范围内波动,输出范围可以再+-3.75范围内波动就可以啦是吗?

网友A:
是输入和输出都是 VA-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入和输出都是 VA-1.25V.

是说的是输入输出只能在大于1.25,小于VA范围内波动吗?您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程控放大,能够满足我的设计要求的,输入信号是有正负的波动信号,输出为最好能在正负5v范围之内的波动信号,输出范围在小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入和输出都是 VA-1.25V.

有可以用的芯片吗?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输入和输出都是 VA-1.25V.
也就是 1.25V-VA ~ VA-1.25V
楼主仔细看看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