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NTC

楼主(2014-04-18):
想帮手头一款500W的半桥电源选一个NTC热敏电阻,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请大家帮忙:

手头的这款NTC标称参数如下:

零功率电阻:3欧姆
最大稳态电流:5A
最大稳态电流下的残余电阻:0.127欧姆
建议电容值:240VAC  560uF
最大额定功率:2.4W
热时常数:43s
耗散系数:17mw/°C
想用在500W半桥电源的输入端作为软启动浪涌抑制,大家看看是否适合?

楼主:
请各位指点一下可以么?

网友A:
3欧的小了点,500W一般用10D11-------冷态10欧、直径11mm

楼主:
10D11 ,冷态电阻10欧姆,稳态电流3A,稳态电阻0.27欧姆,是这个么?

网友B:
你好像应该用NTC限流电阻吧?

网友C:
热敏电阻不是用来限流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