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220V左右的交流电压经过整流 电阻分压以后可以直接输入到这个芯片吗,分压后的电压在24V以内,然后这个单路产生的电压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进行采样。求大神解答 还有就是程序的的部分,如何把采集到的电压还原到原来的220V左右的电压。三引脚输出电压,我这个是做的关于过欠压的电路

网友A:
不可以,如果输入这样的电压芯片一定会烧掉的。

楼主:
电压不是经过分压以后降压了吗,电流也不是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不是经过分压以后降压了吗,电流也不是很大

电流是可以确定的,但光耦电流左侧一定不能超过10MA...

楼主:
是不是电流大小不超过10MA 这个电路就是可以实现的,不用再加什么运放反馈什么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自己没搞明白还是没说清楚,交流电整流后是脉动直流,想采集什么,还想还原到原来的220V……
光耦温漂大,漂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没搞明白还是没说清楚,交流电整流后是脉动直流,想采集什么,还想还原到原来的220V……
光耦温漂大, ...

采集的就是220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