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水袋是怎么加热的

楼主(2014-04-18):
上图是我无聊时从家里的暖水袋里拆出来的,发现它就一个KSD301和几根导线,其中两导线各有一个类似接线柱的东西;
这两接线柱(暂这科称呼)就是放在袋子里的液体中的,我就想知道它是怎么加热的,难道袋子中的液是化学物,它是怎么实现加热的?

网友A:
交流电通水里,水导电发热.加热了整个热水袋.
所以这种热水袋不安全寿命不长,一个是电极被腐蚀一个是产气.后者尤其不安全.

网友B:
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通水里,水导电发热.加热了整个热水袋.
所以这种热水袋不安全寿命不长,一个是电极被腐蚀一个是产气.后 ...

市场上有没有不借用水导电加热水的,类似电阻丝加热的有没有?或者更先进是哪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有没有不借用水导电加热水的,类似电阻丝加热的有没有?或者更先进是哪种? ...

淘宝最贵的那种.太想当然了,用发热管不会烫坏热水袋?当然可以搞恒温陶瓷,不过等加热好太慢,恐怕客户没那个耐性

楼主:
恩 大概了解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通水里,水导电发热.加热了整个热水袋.
所以这种热水袋不安全寿命不长,一个是电极被腐蚀一个是产气.后 ...

恩 大概了解了,那它用的不是普通水吧?应该是加了某些化学物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大概了解了,那它用的不是普通水吧?应该是加了某些化学物的吧?

切 加点盐 而已。。。。。。。。。什么化学原料太高科技了。。。。。。。
我亲自加过 加的有点多 结果直接烧爆了。。。

呵呵!

网友D:
这种方式 国家已经禁止生产。
不过,实际中,这种热水袋大部分都这样。。。。。。。。
因为成本最低 最便宜。。。。。。。。。。。。

网友E:
前几天 有个 人在坛子里面 找人要做个东西 革命现在的 储水罐热水器,跟这个东西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哈哈,我也看到了,足可见那哥们的广告做的有很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 加点盐 而已。。。。。。。。。什么化学原料太高科技了。。。。。。。
我亲自加过 加的有点多 结果直 ...

嘿嘿……这就和所谓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同理呀!

网友F:
就是AC直接通到水里产生热量,当温度达到80度左右,里面的温控就断开,停止加热!

网友G:
原来如此,以后坚决不买这玩意了!!

网友H:
应该不会是直接把电通在水里,这样很危险,而且很容易产生气体导致爆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会是直接把电通在水里,这样很危险,而且很容易产生气体导致爆炸。 ...

不是应该,而是就是.要不你买个拆开?我是拆了好几个

网友H:
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不过,按照你说的,的确相当的危险。不知道他们怎么过认证的?花银子买的吗》?

网友H:
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呢,以前坏了都是直接丢掉,再买一个,倒是没有拆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会是直接把电通在水里,这样很危险,而且很容易产生气体导致爆炸。 ...

恩,现在知道了感觉好危险,怪不得有的热水袋还有一个出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