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keil51的头文件stdio.h里的sprintf()函数源代码在哪?

楼主(2014-04-19):
如题,我想写一个延时头文件delay_12m.h放到keil/INC文件夹里,以后写代码可以直接include。可是我不知道delay延时函数的代码该写在那里?
所以特来请教各位。

网友A:
做成库才行,将库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B:
做成库文件,再调用库文件。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库才行,将库添加到项目中

嗯,谢谢回答。要把lib添加到项目里才能用。那么能不能像#include <stdio.h>这样只要引入头文件就能用,而不要把lib添加到项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

嗯,谢谢回答。要把lib添加到项目里才能用。那么能不能像#include <stdio.h>这样只要引入头文件就能用,而不要把lib添加到项目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回答。要把lib添加到项目里才能用。那么能不能像#include 这样只要引入头文件就能用,而不要把li ...

都是要引入lib的,系统的也是,只不过这个步骤让工具给默认做了。所以你看起来好像不需要。

网友A:
需要加入项目中,因为不是系统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