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这个电路能出口吗?LND306D这个芯片稳定吗?

楼主(2014-04-19):
请问这个电路能出口吗?这个芯片稳定吗? 两个芯片哪个好呢?

网友A:
你的IC是从那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C是从那家买的?

就这个厂家你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让网友肿么回答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让网友肿么回答了呢。。。

主要怕不常用,不稳定,难找芯片,现在开发中想选好芯片!

楼主:
这两个芯片,一个是PI的一个是通华的,一个是用MOS管的,一个是用BJT的性价比通华可能高一点点,耐用性可能PI的好一点点!~

网友C:
建议你正规PI 渠道的 lnk306

楼主:
你们有正规渠道吗?还有PI这个芯片的33U/400V的电解电容能小一点吗?改成10U有影响吗?后面输出加个电感3U左右的会不会好一点呢?

楼主:
国产的不知道好不好,用进口的PI芯片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不知道好不好,用进口的PI芯片太贵了

又要稳定又要便宜。。。

楼主:
昴宝的有没有用过啊,12V/1A左右的!

楼主:
听说国内昂宝的比较好,通华的很少更新,但我听说通华的THX203比较稳定!

网友E:
大家讨论很激烈,我就是给lz涨人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