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仿真

楼主(2014-04-19):
STC12C5A60S2是自带AD转换器的芯片,如何用仿真软件仿真,要另加一个AD转换器吗

网友A:
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帮顶吧

网友B:
不用,在AD上接上模拟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在AD上接上模拟电压就可以了。

但是proteus里面没有这个芯片,需要找AT89C52芯片替代,这个也无所谓吗,I/O口可以直接采样吗

网友C:
这个芯片没用过,但是,如果有内部有AD,而且转换精度符合你的要求,那就不需要外加高精度AD芯片,如果没有或者精度不够那必须要外接AD芯片。

网友B:
IO口不能直接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不能直接采样。

那是要加一个AD模拟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器了

网友D:
keil 仿真比较难搞,我连串口都没弄得

网友E(2014-06-26):
LZ改IAP15F2K61S2吧,3个定时器,8路10位ADC,比5A的好太多了,还便宜。而且自身就有仿真功能(硬仿哦),不需要借助其他任何工具。

网友F:
可以借助15系列转换板,先用15调试,在换成12的,比较麻烦,不建议用,希望后期可以直接换成15系列的,STC15F2K60S2,带AD,PWM,2K SRAM,FLASH最大有63K,有仿真器,IAP15F2K61S2就是一个简单的仿真器,价格便宜,只有4元多,有串口,

网友G:
STC12C5A60S2是自带AD转换器的芯片,在proteus里面是没有这个芯片的,可以用AD芯片加51单片机来模拟,功能是一样的,只是在实际使用中还需要修改模拟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