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16AU晶振问题

楼主(2014-04-19):
片子是ATMEGA128-16AU,晶振是7.37M的插件封装的。
奈何晶振不接电容单片机能工作,接上22pF的电容不能工作了?
不接电容有频率。  用示波器看晶振的时候,探针一碰到晶振2脚单片机就复位。
接上电容直接没的工作。
啥问题?
谢了。

网友A:
可能会是电源问题,你在单片机板子的电源输入端做好滤波可能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是电源问题,你在单片机板子的电源输入端做好滤波可能会有改善。

电源输入端就是12V DC接入,然后经470uF的电容就接到电源片子输入了,其他没什么了。
输出端我看了文波还是能接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端就是12V DC接入,然后经470uF的电容就接到电源片子输入了,其他没什么了。
输出端我看了文波还 ...

晶振的两端要尽量靠近单片机,太远了也不易起振的。然后晶振两端的电容要合适。大概15pF~33pF之间,一般取个22pF。

楼主:
晶振就在单片机旁,这个我知道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1楼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就在单片机旁,这个我知道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1楼的问题。 ...

会不会是你晶振没焊好,有地方虚焊,或者说不该接一起的地方,接在一起了,比如晶振的外壳和其他脚碰在一起了。

网友B:
这么奇怪,晶振外壳接地没有?接地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就在单片机旁,这个我知道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1楼的问题。 ...

照道理来说,单片机方面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检查下你的外围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怪,晶振外壳接地没有?接地试试

没有接地。  试了接地也不行,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道理来说,单片机方面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检查下你的外围电路吧。 ...

外围电路没问题啊,仔细检查过了,所以才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C:
那么怪异的问题,还是上张实物图,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总得有个7805、LDO之类的吧,要不直接连个3.3/5V电源;再查查熔丝位,选外部晶振,速度别选错了。128稳健的狠,你要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总得有个7805、LDO之类的吧,要不直接连个3.3/5V电源;再查查熔丝位,选外部晶振,速度别选 ...

电源是GS2678的。
我上次在测电源芯片的时候,万用表在测 2脚(FB) 或者 3脚(SW)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复位了(一碰 2或3脚就复位), 但是肯定没短路。
单片机VCC是2678供过来的。    是不是这一下把单片机给搞坏 了?
另外现在我测单片机晶振,没接电容,  晶振频率正常。
先在的问题就是: 他妈的液晶屏能点亮,但是不显示内容。连初始化好像都没有,液晶是12864。  液晶屏在15S后熄灭,这个是程序控制的是正常现象。  熄灭后动作按键,屏能点亮,但不显示内容,就是白屏。
现在又咋解决,那个晶振电容的问题我已经不想了,没法理解。  这个新问题咋办?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怪异的问题,还是上张实物图,才能帮你解决。。

电源是GS2678的。
我上次在测电源芯片的时候,万用表在测 2脚(FB) 或者 3脚(SW)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复位了(一碰 2或3脚就复位), 但是肯定没短路。
单片机VCC是2678供过来的。    是不是这一下把单片机给搞坏 了?
另外现在我测单片机晶振,没接电容,  晶振频率正常。
先在的问题就是: 他妈的液晶屏能点亮,但是不显示内容。连初始化好像都没有,液晶是12864。  液晶屏在15S后熄灭,这个是程序控制的是正常现象。  熄灭后动作按键,屏能点亮,但不显示内容,就是白屏。
现在又咋解决,那个晶振电容的问题我已经不想了,没法理解。  这个新问题咋办?求指导。

网友D:
别用示波器直接测晶振,那玩意多难测,表笔连上可能就不振了。128专门有一个熔丝位,可以改变一个管脚的状态,可以让这个管脚输出时钟CLK,量完再把熔丝改回去。
单片机坏没坏,不好说,这玩意不测,谁也不知道——你写个简单程序,循环改变管脚输出状态,量一下有没有方波输出不就完事了。
至于液晶没显示,你得保证上述两个问题圆满解决,然后再试。

出问题很正常,得有好的思路,得一步一步去解决,不能乱。还有,如果你是公司用户,我建议你搞个仿真器,JTAGICE3,绝对是开发利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是学生党,那当我没说。

网友D:
还有,短路与否,可以从电源芯片的温度、芯片温度上简单判断。以前有一次,焊丝掉在板子上了,把128烧了,个别管脚不好使,其它再没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示波器直接测晶振,那玩意多难测,表笔连上可能就不振了。128专门有一个熔丝位,可以改变一个管脚的状 ...

试过了,可以接收和发送485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短路与否,可以从电源芯片的温度、芯片温度上简单判断。以前有一次,焊丝掉在板子上了,把128烧了, ...

没短路,电源芯片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