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MPLABx就是否必须安装在C:盘?

楼主(2014-04-19):
MPLABX和C16编译器均安装在d:盘,但make时提示:找不到toolchain。

网友A:
不必须。

你可以到MPLAB的项目窗口指定一下编译器路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须。

你可以到MPLAB的项目窗口指定一下编译器路径看看

感谢你关注;
我的确是指定D;安装的。并且在菜单tools>options>embedded中指定了XC16(toolchain)的路径。
但运行“build project”时,提示发生错误:Configuration "default" builds with "C30", but no toolchains of that type are installed.
遍历microchip官网,阅读IDE和XC16用户指南,没有找到线索。
望指点。
谢谢!

楼主:
问题似乎解决了!
由菜单run->set project configuration->customize打开模板;指定编译器和硬件型号。
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