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手求助

楼主(2014-04-19):
想做一个单片机外接3个温度传感器,并根据接收到的温度信号进行比较,然后控制2个电磁阀和1个循环泵的运转,请问这样的话应该如何下手,之前学过一部分51单片机,但是关于外接不是很懂,主要是能够在PROTEUS中能够仿真出来,求各位大神帮助一下,急用。

网友A:
控制led就ok了

网友B:
同样可以先模拟,看你用什么传感器,只要里面有的也可以仿真,至于电磁阀和泵就像楼上说的用LED模拟就行了!

网友C:
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些模拟电压值,不知道你所谓的电磁阀是哪一种,如果是简单的输出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停,就用LED模拟就行,如果是复杂的,电磁阀就牵涉到电机的控制,稍微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些模拟电压值,不知道你所谓的电磁阀是哪一种,如果是简单的输出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电 ...

谢谢啊,我用的DS18B20传感器,但是是那种多路温度监测系统,用到三个DS18B20,每个DS18B20 接一个51单片机管脚,不是单总线的,这样的程序怎么写?一个传感器我已经知道怎么写了,但是3个的确实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些模拟电压值,不知道你所谓的电磁阀是哪一种,如果是简单的输出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电 ...

简单的,所以用LED灯估计能实现效果。我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用的DS18B20传感器,但是是那种多路温度监测系统,用到三个DS18B20,每个DS18B20 接一个51单片 ...

不是单总线是啥意思,难道DS18B20不是单总线操作,我OUT了?还是你指的是分别挂接不同单片机引脚,既然,是分别挂接,一个可以,其他的改一下管脚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DS18B20支持多点测温,寄存器有个配置可以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用的DS18B20传感器,但是是那种多路温度监测系统,用到三个DS18B20,每个DS18B20 接一个51单片 ...

既然你知道一个怎么写,那多个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定义在不同的引脚上嘛,完了在做时序时几个同时做,不过我没有做过实验啊,你可以验证下,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