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触发多稳态电路

楼主(2014-04-19):
请教各位一个分立器件的电路,电路功能如上图所示:输入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为低,当有一个脉冲信号时,电路开始输出方波。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三极管的双稳态电路可以实现单键触发,另外还有不受控的三极管多稳态电路。现在想把这两个电路功能结合起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高见?PS:最好电路可以选择脉冲信号的宽度,比如1ms的脉冲信号不能触发,10ms的脉冲信号可以触发。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丢了一张图片,补充一下。

网友A:
楼主说的“多稳态电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多”倒底是“几”?
按语义理解,“多稳态”是两个以上的稳态,例如四个稳态,或者八个稳态,这显然需要两条线或者三条线。
再说明白一些:“多稳态”是个“码”(code).

从后来补充的图看,楼主又似乎是要输入一个单脉冲,输出可调节数目的若干个脉冲,例如图中表示的四个,且输入脉冲的宽度必须大于某一数值才能够触发,而且输出各脉冲的宽度和时间间隔可控制。
这样的功能,当然可以用分立元件实现,不过用的管子太多。用集成电路则简单得多。

网友B:
  楼主输出矩形波的要求不明确,高电平触发后,输出什么样的矩形波,数量多少?是一直输出到下一个输入信号的到来,还是限时停止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一个高脉冲以后不管输入怎么变化输出将一直是个脉冲信号

那么你2搂附的图可不对。

若要“来一个高脉冲以后不管输入怎么变化输出将一直是个脉冲信号”,用个RS触发器控制一个多谐振荡器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一个高脉冲以后不管输入怎么变化输出将一直是个脉冲信号

   就这样的要求,8楼用RS触发器电路可能最简便。你打算用分立件是不是用一个双稳控制一个无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的要求,8楼用RS触发器电路可能最简便。你打算用分立件是不是用一个双稳控制一个无稳? ...

RS触发器没有问题,但我想用分立器件降低成本,就是想用双稳控制无稳,但无稳单路不受控,不知道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2搂附的图可不对。

若要“来一个高脉冲以后不管输入怎么变化输出将一直是个脉冲信号”,用个RS触 ...

我想降低成本不用触发器,只用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触发器没有问题,但我想用分立器件降低成本,就是想用双稳控制无稳,但无稳单路不受控,不知道怎么连接 ...

一个无稳电路,接上电源与触发振荡好象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触发器没有问题,但我想用分立器件降低成本,就是想用双稳控制无稳,但无稳单路不受控,不知道怎么连接 ...

双稳电路中某一支三极管将无稳电路某三极管输入短路掉就是。
如果嫌调整麻烦,加一级三极管缓冲(该三极管集电极不要集电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稳电路中某一支三极管将无稳电路某三极管输入短路掉就是。
如果嫌调整麻烦,加一级三极管缓冲(该三极管 ...

非常感谢您给的思路,我按照您的思路画了一下电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目前电路功能如下:Control端来一个高脉冲,Q7的集电极电位由低转为高,Q4开启,后面的无稳态电路开始震荡。双稳态电路电阻值都取很大是为了降低功耗。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保证双稳态电路在上电后是Q7导通而不是Q5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给的思路,我按照您的思路画了一下电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目前电路功能如下:Control端来一 ...

你的电路是控制多谐振荡器的电源有无,而控制管Q4不能进入饱和,在其上压降比较大,这会影响电源效率。更何况R9那么大,估计Q4导通了多谐振荡器也振荡不起来。
把Q4放到“地”这边,让Q4导通时将Q6基极对“地”短路,即可控制多谐振荡器是否振荡。
要上电时Q7先于Q5导通,可以在Vcc与Q7基极之间接个电容。
R11R12太小了些。R8R9太大了些。R14R15没有必要。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用一片四与非门之类的芯片即可实现,成本并不高,占电路板面积小得多。如果用六施密特74HC14,半片就够了,还能够省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控制多谐振荡器的电源有无,而控制管Q4不能进入饱和,在其上压降比较大,这会影响电源效率。更 ...

我实际做了两点:Vcc和Q7基极之间接一个104电容,并不能保证Q7上电之后比Q5先导通。
R14,R15去掉以后双稳态功能不正常,Q5完全导通,Q7集电极电压为0.5V(电源电压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做了两点:Vcc和Q7基极之间接一个104电容,并不能保证Q7上电之后比Q5先导通。
R14,R15去掉以后双 ...

“我实际做了两点……”
各电阻认真仔细计算过吗?

分立元器件电路,各元件数值必须很仔细计算,绝没有什么“取值”。这正是分立元器件电路麻烦之处。
用集成电路则省事很多。
我已经说过:半片74HC14就够了,足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用一片四与非门之类的芯片即可实现,成本并不高,占电路板面积小得多。如果用六施密特74HC14 ...

门电路可以实现,但价格相对三极管贵太多,而且我这个电路在后面震荡电路不工作时要求电流极低,门电路的Iq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电路可以实现,但价格相对三极管贵太多,而且我这个电路在后面震荡电路不工作时要求电流极低,门电路的 ...

看来不仅是没有计算,更是没有定性分析。
以你首帖电路而论,图1-4-6无稳态电路中,即使停振(关掉一支三极管),另一支必饱和,集电极电流大约10mA,你还想“电流极低”?
用半片六施密特芯片,振荡电路不工作时电流要小于数微安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仅是没有计算,更是没有定性分析。
以你首帖电路而论,图1-4-6无稳态电路中,即使停振(关掉一支 ...

用施密特芯片功耗确实可以做的比较低,但对我来说成本还是高。原来我想可以用三极管把震荡电路的电源停掉。不过现在发现不需要了。其实后级震荡电路主要是为了驱动无源蜂鸣器。电路太复杂,改用有源蜂鸣器了。现在电路如图。
但还有两点:Q7基极接104电容到Vcc确实不能保证Q7先导通。另外就是我为了减小功耗我把R8,R9接得太大,蜂鸣器驱动不起来,有没有不用增大功耗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节省成本最后改成有源蜂鸣器
典型的有了西瓜拣芝麻
原本一片555就搞定了

我大概问了一下无源蜂鸣器和有源蜂鸣器大概有0.4元的差价,考虑到量产以后的焊接,如果555能做到所有功能,还是很好的方案。但555怎么实现我说的高电平锁存功能呢?

网友D:
以前有种超声开关,用的分立件实现单脉冲控制双稳态,用的二极管和电容加到双稳态电路中实现的,之后在加一个无稳态就好了;
单脉冲控制的话建议还是用门电路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种超声开关,用的分立件实现单脉冲控制双稳态,用的二极管和电容加到双稳态电路中实现的,之后在加一个 ...

我现在也在考虑这几种方案,主要考虑成品和蜂鸣器不工作时的功耗。
1.三极管双稳态+有源蜂鸣器
2.三极管双稳态+三极管无稳态+无源蜂鸣器(量产以后焊接成本会有增加)
3.施密特触发器+无源蜂鸣器
4.555+无源蜂鸣器
因为个人感觉集成芯片最少也得0.5元以上,所以后两种方案没有仔细分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比较靠谱的电子元器件询价网站,我想评估一下成本,再选择

分立元件占电路板面积大,电路板成本也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在考虑这几种方案,主要考虑成品和蜂鸣器不工作时的功耗。
1.三极管双稳态+有源蜂鸣器
2.三极管 ...

555静态IC在mA级,功耗太高。
国产CD40106在阿里巴巴上查到只需要0.3元,我尝试用CD40106实现一下

网友B:
   分立件电路小批量问题不大,大批量算总帐可能高于逻辑电路。双稳电路及计算在附件,电阻调大,静态电流小,但是不稳定。

网友E:
总体方案选取上,思路倒也流畅;电路细节考虑上,看着不像做硬件的。莫非做软硬兼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多稳态电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多”倒底是“几”?
按语义理解,“多稳态”是两个以上的稳 ...

可以把稳态理解为工作点,非线性电路可以有多个工作点,于是可以有多个稳定态。
常见的无/单/双稳态,就是如此。双稳的伏安特性是Z形曲线,与平衡线有3个交点。倘若用改变负载等方法来移动Z形线,则有了新的稳定态。

网友B:
CNOS电路如附件。如果采用蜂鸣器,单个RS就可以。

网友F:
用集成电路可能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体方案选取上,思路倒也流畅;电路细节考虑上,看着不像做硬件的。莫非做软硬兼施的?
...

大学接触过电路设计,主要做控制器编程,毕业以后转行做集成电路设计,对电路确实是新手,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立件电路小批量问题不大,大批量算总帐可能高于逻辑电路。双稳电路及计算在附件,电阻调大,静态电流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的也是在微安级

谢谢,我再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OS电路如附件。如果采用蜂鸣器,单个RS就可以。

非常感谢,我用这个思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用一片四与非门之类的芯片即可实现,成本并不高,占电路板面积小得多。如果用六施密特74HC14 ...

电路采用上图,功耗很低,国产CD4001价格也不贵。
上电时Control为低电平,Q端输出高电平?,当Control端来一个高脉冲(先高后低),Q端输出低电平。
后级震荡电路在Q端低电平时被打开,开始震荡。
但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上电后Q端输出高电平,因为R=0,S=0时,Q为保持功能,但怎么保证保持的是高电平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采用上图,功耗很低,国产CD4001价格也不贵。
上电时Control为低电平,Q端输出高电平?,当Control ...

加上蜂鸣器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采用上图,功耗很低,国产CD4001价格也不贵。
上电时Control为低电平,Q端输出高电平?,当Control ...

R=470k,C=0.1uF。

**************************************
请仔细考虑:Q端为低电平时,U1B和U1C构成的振荡器是否会停止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采用上图,功耗很低,国产CD4001价格也不贵。
上电时Control为低电平,Q端输出高电平?,当Control ...

楼主:你电路的符号是与非门还是或非门?

楼主已经标注了芯片型号,是CD4001,或非。

网友B:
   楼主:我的4001是4非或门,是否跟你的CD4001一样?我按照你的RS电路搭建,仿真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70k,C=0.1uF。

Q端为高电平时,U1B输出恒为低电平,U1C恒为高电平,电路状态并没有翻转,振荡器停振。
Q端为低电平时,U1B即为反相器,电路震荡。
RS触发器在Control端为低电平时Q端输出高电平,即后级震荡电路停振。
当Control端来一个高脉冲,Q端输出低电平,后级电路起振。
控制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4001是4非或门,是否跟你的CD4001一样?我按照你的RS电路搭建,仿真如附件。 ...

仿真出来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Q端为高电平时,U1B输出恒为低电平,U1C恒为高电平,电路状态并没有翻转,振荡器停振。
Q端为低电平时,U ...

以下为仿真的结果:
当Q为高电平时,震荡停止。

当Q为低电平时,振荡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4001是4非或门,是否跟你的CD4001一样?我按照你的RS电路搭建,仿真如附件。 ...

我的仿真结果在下面,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70k,C=0.1uF。

添加了R6和C4实现上电蜂鸣器上电响一下的开机提示,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如果Control端悬空,触发器将Control端认做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了R6和C4实现上电蜂鸣器上电响一下的开机提示,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如果Control端悬空,触发器将Cont ...

CMOS芯片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仿真振荡周期约200ns,即频率为5MHz。这是射频,谁能听得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出来频率是多少?

   我以前看到或非门的RS触发器,仿真时一上电就出现振荡(约50MHz),不明原因,就不再摆弄。所以这次看到楼主的电路,再仿真也是出现振荡。故贴出,看看能否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看到或非门的RS触发器,仿真时一上电就出现振荡(约50MHz),不明原因,就不再摆弄。所以这次看 ...

震荡的电容电阻我没有计算,只是随便给了两个值。如果按照T=1.4RC,仿真电路的周期大概为140ns,和仿真结果接近。晚上回去以后我调整一下R,C值再贴出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震荡的电容电阻我没有计算,只是随便给了两个值。如果按照T=1.4RC,仿真电路的周期大概为140ns,和仿真结 ...

以上计算有问题,仿真电路锂电阻用1K,电容用1uF,周期公式我没有确认正不正确,非常抱歉

网友B:
   楼主理解错,我讲的是电路前半部分,即两个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电路,一上电就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错,我讲的是电路前半部分,即两个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电路,一上电就振荡。 ...

电路连接应该没有问题,触发器输入端一端接地,一端悬空可能会有问题,而且示波器接到两个输出端之间,你要测试什么功能?

网友B:
   与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上电后两个输出端稳定在一个“1”一个“0”,符合电路逻辑。但是,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分析起来就很困惑,一个或非门的输出端与另一个的输入端接在一起,按照非门逻辑,输入高电平,输出就应该是低电平;反之亦然。但是,上电后两个输出端同时“1”或同时“0”,就不符合电路逻辑,不知为什么。参阅43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芯片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仿真振荡周期约200ns,即频率为5MHz。这是射频,谁能听得见? ...

有没有可能把震荡电路中的电阻用蜂鸣器代替,可以减少器件数量。
蜂鸣器应该属于阻性器件吧,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坏蜂鸣器,还有就是CD4001能否驱动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上电后两个输出端稳定在一个“1”一个“0”,符合电路逻辑。但是,或非门组成的R ...

两个输入端同时为1或同时为0,无论与非门还是或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都是不允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把震荡电路中的电阻用蜂鸣器代替,可以减少器件数量。
蜂鸣器应该属于阻性器件吧,不知道这样 ...

蜂鸣器不是阻性。常见的无源蜂鸣器是压电陶瓷片,不能通过直流电流。

4000系列芯片输出电流不过1mA,驱动蜂鸣器声音相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