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时间问题

楼主(2014-04-19):
初始化为:
TMR1H=0xff;
TMR1L=0xe1;
T1CON=0;
TMR1GE=0;
GIE=1;
PEIE=1;
TMR1IE=1;
TMR1IF=0;
TMR1ON=1;
进入中断为:
if(TMR1IF) {
TMR1H=0xff;
TMR1L=0xe1;
TMR1IF=0;
RA0=!RA0; }
使用的晶振为12M,实际定时为10us,为什么测量的时间比定时器的时间长呢?注:测量的时间为15us

网友A:
10US的中断
MCU还能干什么活?

网友B:
你用型号的片子?
12M晶振系统时钟应该是3M吧……
你timer1用的是什么时钟呢?
看你赋值应该用的系统时钟吧
其实要求精确的话最好选择带自动重载的定时器
如果非要用这个的话你对定时器赋值时用TMR1L+=0xe3试试吧
要给计算出指令运行的时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型号的片子?
12M晶振系统时钟应该是3M吧……
你timer1用的是什么时钟呢?

用的是16F1527,是外接的12M晶振,

网友C:
这个时间间隔太短了吧,按你上面的初值计算应该是10US的。
直接用__DELAY_US 试试。

网友D:
测量的就是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