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icrochip tcpip

楼主(2014-04-19):
有高人将microchip tcpip 协议栈移植到 stm32上,玩了一下各种功能应用确实非常爽,但是如果向gmail 邮箱发送邮件的时候必须用ssl ,microchip在这里用到一个汇编文件,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转成c语言或st32的汇编,另外个人觉得microchip tcpip 协议栈应该是最好用最稳定的协议栈,完全可以用在产品上

#include "TCPIP Stack/regdef.h"
#define  MAX_UNSIGNED_INT_VALUE     0xFFFFFFFF
#define  ONE_VALUE                  0x00000001
#define  ZERO_VALUE                 0x00000000
.bss
.align    4
.global   _iA
.global   _xA
.global   _iB
.global   _xB
.global   _iR
.global   _wC
_iA:          .word         4   /* _iA, starting index for A (lower memory address, least significant byte/word) */
_xA:          .word         4   /* _xA, end index for A (higher memory address, most significant byte/word) */
_iB:          .word         4   /* _iB, starting index for B (lower memory address, least significant byte/word) */
_xB:          .word         4   /* _xB, end index for B (higher memory address, most significant byte/word) */
_iR:          .word         4   /* _iR, starting index for Res (lower memory address, least significant byte/word) */
_wC:          .word         4   /*  value of B for _mas (little endian word) */
.set noreorder
.text
/***************************************************************************
; Function:  void _addBI()
;
; PreCondition: _iA and _i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the BigInt
;    _xA and _x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MSB of the BigInt
;    a.size >= b.magnitude
;
; Input:   A and B, the BigInts to add
;
; Output:   A = A + B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Quickly performs the bulk addition of two BigInts
;
; Note:   Function works
;***************************************************************************/
/* Note :- There is no Carry/Borrow Flag in STATUS Register of PIC32...So Workarounds were done */
    .global _addBI
.ent _addBI
_addBI:
    la     t0, _xA            # Load adress of _xA
    lw     t0, 0(t0)          # Load the Contents of memory pointing by t0 register

    la     t1, _iA
    addiu  t0, t0, 4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A & increment it by 4 ( since every access is 32 bit )
    lw     t1, 0(t1)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A

    la     t2, _xB
    lw     t2, 0(t2)
    la     t3, _iB
    addiu  t2, t2, 4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B & increment it by 4
    lw     t3, 0(t3)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B
    la    t6, ZERO_VALUE      # Store 0x00000000 in t6
aDoAdd:
    lw     t4, 0(t3)          # Place the LSW of _iB in t4
    addiu  t3, t3, 4          # t3 = t3 + t4
    lw     t5, 0(t1)          # Place the LSW of _iA in t5
    addu   t5, t5, t6         # t5 = t5 + t6
    addu   t7, t5, t4         # t7 = t5 + t4
    sw     t7, 0(t1)          # 4 bytes of data transfered from address specified by t1 to t5
    sltu   t8, t7, t5         # if ( t7 < t5 ) then ( t8 = 1 )
    movz   t8, t6, t5
    move   t6, t8             # PrevCarry = carry
    bne    t3, t2, aDoAdd     # if t3 != t2 then Jump to 'aDoAdd'
    addiu  t1, t1, 4
    beqz   t6, addDone
    nop
AddCarry:
    beq    t0, t1, addDone      # if t0 = t1 then Jump to 'nextDoadd'
    lw     t7, 0(t1)
    addiu  t5, t7, 1
    sw     t5, 0(t1)          # Store the Contents of t5 in memory pointed by t1 register
    addiu  t1, t1, 4
    beqz   t7, AddCarry
    nop
addDone:
    jr     $ra                # return to function from where you are called
    nop
.end _addBI

/***************************************************************************
; Function:  void _subBI()
;
; PreCondition: _iA and _i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the BigInt
;    _xA and _x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MSB of the BigInt
;
; Input:   A and B, the BigInts to subtract
;
; Output:   A = A - B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Quickly performs the bulk subtraction of two BigInts
;
; Note:   Function works
;***************************************************************************/
    .global _subBI
.ent _subBI
_subBI:
    la     t0, _xA
    lw     t0, 0(t0)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xA & increment it by 4

    la     t1, _iA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A
    addiu  t0, t0, 4
    lw     t1, 0(t1)

    la     t2, _x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xB & increment it by 4
    lw     t2, 0(t2)
    la     t3, _i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B
    addiu  t2, t2, 4
    lw     t3, 0(t3)
    la     t6, ZERO_VALUE      # Store 0x00000000 in t6
sDoSub:
    move   t8,$0
    lw     t4, 0(t3)          # Place the LSW of __iB in t4
    addiu  t3, t3, 4          # t3 = t3 + t4
    lw     t5, 0(t1)          # Place the LSW of __iA in t5
    movz   t8, t6, t5
    subu   t5, t5, t6         # t8 = t5 - t6
    sltu   t7, t5, t4         # if ( t8 < t4 ) then ( t7 = 1 )
    subu   t5, t5, t4         # t5 = t5 - t4
    sw     t5, 0(t1)          # 4 bytes of data transfered from address specified by t1 to t5
    or     t7, t7, t8
    move   t6, t7
    bne    t3, t2, sDoSub
    addiu  t1, t1, 4
    beqz   t6, subDone
    nop
SubBorrow:
    beq    t0, t1, subDone
    lw     t7, 0(t1)
    addiu  t5, t7, -1
    sw     t5, 0(t1)
    addiu  t1, t1, 4
    beq    t7,$0, SubBorrow
    nop
subDone:
    jr     $ra
    nop
.end _subBI

/***************************************************************************
; Function:  void _zeroBI()
;
; PreCondition: _iA is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the BigInt
;    _xA is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MSB of the BigInt
;
; Input:   None
;
; Output:   A = 0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Sets all words from _iA to _xA to zero
;
; Note:   Function works
;***************************************************************************/
    .global _zeroBI
.ent _zeroBI
_zeroBI:

    la     t0, _xA
    lw     t0, 0(t0)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xA & increment it by 4

    la     t1, _iA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A
    addiu  t0, t0, 4
    lw     t1, 0(t1)
zDoZero:
    sw     $0, 0(t1)          # The value of $0 register is always 0
    addiu  t1, t1, 4
    bne    t0, t1, zDoZero
    nop
    jr      $ra
    nop
.end _zeroBI

/***************************************************************************
; Function:  void _msbBI()
;
; PreCondition: _iA is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the BigInt buffer
;    _xA is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right most byte of the BigInt buffer
;
; Input:   None
;
; Output:   _xA is now pointing to the MSB of the BigInt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Finds the MSB (first non-zero word) of the BigInt, starting
;    from the right-most word and testing to the left.  This
;    function will stop if _iA is reached.
;
; Note:   Function works
;***************************************************************************/
    .global _msbBI
.ent _msbBI
_msbBI:

    la     t2, _xA
    lw     t0, 0(t2)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xA & increment it by 4
    la     t1, _iA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A
    lw     t1, 0(t1)
msbLoop:
    lw     t3, 0(t0)
    bne    t3, $0, msbDone
    nop
    addiu  t0, t0, -4
    bne    t0, t1, msbLoop
    nop
msbDone:
    sw     t0, 0(t2)
    jr     $ra
    nop
.end _msbBI

/***************************************************************************
; Function:  void _mulBI()
;
; PreCondition: _iA and _i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each BigInt
;    _xA and _x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MSB of the BigInt
;    _iR is loaded with the LSB address of the destination result memory
;    _iR memory must be zeroed and have enough space (_xB-_iB+_xA-_iA words)
;
; Input:   A and B, the BigInts to multiply
;
; Output:   R = A * B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Performs the bulk multiplication of two BigInts
;
; Note:   Function works. An Assumption has been made that 'R' is cleared to
;               'Zero' before calling this function.
;***************************************************************************/
    .global _mulBI
.ent _mulBI
_mulBI:
    la     t0, _xA
    lw     t0, 0(t0)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A & increment it by 4

    la     t1, _iA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A
    addiu  t0, t0, 4
    lw     t1, 0(t1)

    la     t2, _x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B & increment it by 4
    lw     t2, 0(t2)
    la     t3, _i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B
    addiu  t2, t2, 4
    lw     t3, 0(t3)
    la     t4, _iR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R
    lw     t4, 0(t4)
    la     a0, ONE_VALUE                    # Store 0x00000001 in a0
    addiu  t6, $0, 0                        # Store 0x0 in t6
mLoopB:
    beq  t3, t2, mDone
    lw   t7, 0(t3)
    beq  t7, $0, mContinue
    addu t8, t4, t6

    mthi  $0           # Move 0 to HI Register.
    addiu t5, t1, 0
mLoopA:
    mfhi  a1           # Store the contents from HI Register to 'a1' register
    lw    a3,0(t8)
    addu  a2, a1, a3
    mtlo  a2           # Move the contents from 'a1' register to LO register
    sltu  a1, a2, a1
    bgtz  a1, mHiPutOne
    nop
    b     mMultAdd
    mthi  $0
mHiPutOne:
    mthi  a0           # Move the contents from 'a0' register to HI register
mMultAdd:
    lw    a1, 0(t5)
    maddu a1, t7       # Multiply a1 with t7 then add with HI || LO register ( i.e HI || LO + a1 * t7 )
    addiu t5, t5, 4
    mflo  a3           # Store the contents from LO Register to 'a3' register
    sw    a3,0(t8)
    addiu t8, t8, 4
    bne   t5,t0, mLoopA
    nop
    mfhi  a1           # Store the contents from HI Register to 'a1' register
    sw    a1, 0(t8)    # Move the contents from 'a1' register to LO register
mContinue:
    addiu t3, t3, 4
    b     mLoopB
    addiu t6, t6, 4
mDone:
    jr      $ra
    nop
.end _mulBI

/***************************************************************************
; Function:  void _sqrBI()
;
; PreCondition: _iA is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the BigInt
;    _xA is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MSB of the BigInt
;    _iR is loaded with the LSB address of the destination result memory
;    _iR memory must be zeroed and have enough space (_xB-_iB+_xA-_iA words)
;
; Input:   A, the BigInt to square
;
; Output:   R = A * A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Squares BigInt A and stores result in R
;
; Note:   Function works
;***************************************************************************/
.global _sqrBI
.ent _sqrBI
_sqrBI:
    la     t0, _xA
    lw     t0, 0(t0)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A & increment it by 4

    la     t1, _x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B & increment it by 4
    sw     t0, 0(t1)
    la     t0, _iA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A
    lw     t0, 0(t0)

    la     t1, _i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B
    b      _mulBI
    sw     t0, 0(t1)
.end _sqrBI
/***************************************************************************
; Function:  void _masBI()
;
; PreCondition: _iB is loaded with the LSB of the modulus BigInt
;    _xB is loaded with the MSB of the modulus BigInt
;    _wC is loaded with the 32 bit unsigned integer by which to multiply
;    _iR is the starting LSB of the decumulator BigInt
.end __sqrBI
;
; Input:   B (BigInt) and C (16-bit int) to multiply
;
; Output:   R = R - (B * C)
;
; Side Effects: None
;
; Overview:  Performs a Multiply And Subtract function.  This is used in
;    the modulus calculation to save several steps.  A BigInt (iB/xB)
;    is multiplied by a single word and subtracted rather than
;    accumulated.
;
; Note:   Decumulator is the opposite of an accumulator,
;    if that wasn't obvious
;
; Note:   Function works
;***************************************************************************/
    .global _masBI
.ent _masBI
_masBI:
    la     t2, _x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xB & increment it by 4
    lw     t2, 0(t2)
    la     t3, _i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B
    addiu  t2, t2, 4
    lw     t3, 0(t3)
    la     t1, _wC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wC
    lw     t1, 0(t1)
    la     t4, _iR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iR
    lw     t4, 0(t4)
    la     a1, ZERO_VALUE

    subu   t8, t2, t3
    addiu  t8, t8, 4
    addiu  t9, t4, 0
    addiu  a0, $0, 1
masLoop:

    mthi   $0
    mfhi   t6
mMultandSub:
    mtlo   t6
    mthi   $0
    lw     t5, 0(t3)
    maddu  t5, t1
    nop
    mflo   t6

mCalc:
    move   a2, $0
    lw     t5, 0(t4)
    movz   a2, a1, t5
    subu   t5, t5, a1
    sltu   t7, t5, t6         # if ( t5 < t6 ) then ( t7 = 1 )
    subu   t5, t5, t6         # t5 = t5 - t6
    sw     t5, 0(t4)          # 4 bytes of data transfered from address specified by t4 to t5
    or     t7, t7, a2
    move   a1, t7
    addiu  t4, t4, 4
    addiu  t3, t3, 4
    bne    t3, t2, mMultandSub
    mfhi   t6
    move   a2, $0
    lw     t5, 0(t4)
    movz   a2, a1, t5
    subu   t5, t5, a1
    sltu   t7, t5, t6         # if ( t5 < t6 ) then ( t7 = 1 )
    subu   t5, t5, t6         # t5 = t5 - t6
    sw     t5, 0(t4)          # 4 bytes of data transfered from address specified by t4 to t5
    or     t7, t7, a2
    move   a1, t7
    addiu  t4, t4, 4
    beqz   a1, masDone
mSubBorrow:
    subu   t7, t4, t9
    beq    t7, t8, masDone
    lw     t7, 0(t4)
    addiu  t6, t7, -1
    sw     t6, 0(t4)
    addiu  t4, t4, 4
    beq    t7, $0, mSubBorrow
    nop
masDone:
    jr     $ra
    nop

.end _masBI

/***************************************************************************
; Function:  void _copyBI()
;
; PreCondition: _iA and _i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LSB of each BigInt
;    _xA and _xB are load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MSB of each BigInt
;
; Input:   A and B, the destination and source
;
; Output:   A = B
;
; Side Effects: None
;
; Stack Req:
;
; Overview:  Copies a value from one BigInt to another
;
; Note:   Function works
;***************************************************************************/
    .global _copyBI
.ent _copyBI
_copyBI:
    la     t0, _xA
    lw     t0, 0(t0)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xA & increment it by 4

    la     t1, _iA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A
    addiu  t0, t0, 4
    lw     t1, 0(t1)

    la     t2, _x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xB & increment it by 4
    lw     t2, 0(t2)
    la     t3, _iB            # Store the address present in __iB
    addiu  t2, t2, 4
    lw     t3, 0(t3)
cLoop:
    lw     t4, 0(t3)
    sw     t4, 0(t1)
    addiu  t3, t3, 4
    beq    t3, t2, cZeroLoopTest
    addiu  t1, t1, 4
    bne    t1,t0, cLoop
    nop
    jr      $ra
    nop
cZeroLoop:
    sw     $0, 0(t1)
    addiu  t1, t1, 4
cZeroLoopTest:
    bne    t1,t0, cZeroLoop
    nop
cend:
    jr      $ra
    nop

.end _copyBI
.set reorder

网友A:
你可以一句句转成C啊,没几句啊

网友B:
大数库,应该是做rsa用的
看看如何调用的,移植一个polarSSL的就行

网友C:
为什么不用ST自己的TCP/IP协议栈呢?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microchip的TCP/IP的协议栈各种应用比较完善,稳定性也很好,占用资源比较少,感觉很好用,如果用人能把上面的代码转成c语言或M3的汇编,本人愿意与之共享包括代码,原理图及其他应用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