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取DS18B20的唯一ID出问题了

楼主(2014-04-19):
如题:使用MSP430驱动DS18B20,转换温度读温度,读9个字节的暂存器值都没有问题,只是读 ROM 区(共8个字节)却只能读出前面5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0x28),后面三个字节读出来全是0x00,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不清楚,建议楼主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2017-05-14):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048&highlight=ds18b20

网友C:
后面的读取时序不对了吗?

网友C:
DS18B20对于转换时序要求很严格。

网友D:
读取数值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E:
这个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64位ID号

网友G:
S18B20中64位ID码标记为第1—64位,而不是0—63位

网友H:
关于DS18B20的例程都是检测一个传感器

网友I:
先写匹配ROM指令0x55,然后再发64位ID序列号

网友J:
可能ID就是这个数据

网友D:
转换稳定之后没有问题,说明时序没有问题

网友E:
数据转换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F:
实现ROM搜索读取。

网友G:
利用DS18B20里面得ID号去识别不容易。

网友H:
楼主是要实现多个ID检测吗?

网友K:
不是64位的ID吗

网友L:
转换问题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I:
write(0x55); //匹配ROM指令

网友J:
这个对于ID还真不是太了解。

网友K:
后面三个字节为0x00应该数据是0

网友L:
这个传感器的程序不高,一般都不会直接假冒。

网友M:
应该数值就是读取的这个数据

网友M:
楼主尝试一下是不是读取的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N:
如果读取的数据完全一致就可以。

网友N:
DS18B20数据正确说明芯片不存在问题。

网友D:
rom数据应该没有错误。

网友D:
看看保存到数组地址是不是不正确。

网友O:
这个是不是地址就是28000000

网友O:
数据能够驱动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P:
这个地址有什么问题

网友P:
后面写入的数据地址对不对呢?

网友Q:
这个读取数据的还需呀ID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