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大家开发ARM使用哪种开发工具好???

楼主(2014-04-19):
麻烦大家了,由于本人一直用ADS来开发ARM的,但是最近听说MDK是比较适合开发ARM的最优秀的开发工具,是真的吗?那么把一个ADS工程移植到MDK工程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现在都DS--5了,还在用ADS

哥都是在linux下直接armcc或者arm-linux-gcc

网友B:
现在一般用的几个工具,DS-5, MDK,IAR,KEIL,一般用这几个,官方也提供一些相关工具的代码。

网友C:
最好在linux下开发,这样你会清楚的一定要去知道动态加载和静态(加载)的区别,这样你就清楚了为什么,在写启动文件和移植时就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linux下开发,这样你会清楚的一定要去知道动态加载和静态(加载)的区别,这样你就清楚了为什么,在 ...

在linux下开发容易吗?听说linux很难学吧?:'(

网友D:
MDK是ARM家的软件,你说它的开发比ADS好不,这个毫无疑问,个人用过ADS和MDK两种集成开发环境,ADS都好多年不更新,不爽,MKD5,用到不习惯,还是MDK4习惯些,看个人喜好。LINUX 下开发也不错,但是,你要懂常用的调试命令,或者代码,不然,调试很麻烦,如果你的调试命令比较熟悉,那还是相当不错的。也不是很难,多用几次就记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linux下开发容易吗?听说linux很难学吧?

最好有个懂linux下开发的人带你一下,这样你在双平台下迁移用,一个既不会影响你的正常使用,等你熟悉了工作就可以完全迁移。  我以前对很多细节的东西不清楚,只知道这样用就行。但在LINUX开发平台下,就至少明白了许多,LINUX下的开发,它将所有的细节都表达出来了,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如说,网上老会问,那个分散加载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从C51转过来的说,“ARM使用开发太难了”,这就是他不清楚具体的实现细节(或者说他习惯了对C51的绝对掌控),才有此说法。我相信,和以前的我一样不清楚的,但还是能完成开发任务的大有人在。老实说,我以前都没去关注C编译器(C语言)的编程模型,反正这样用就行了,如果你在LINUX下,就一定要去了解(不然你用不了,就完成不了你的工作了)。当然,在windows下,你也可以去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它被屏蔽、傻瓜化操作了,你没去设定,并不表示IDE操作平台没帮你去设置。你说呢?

网友E:
Iar. Jlink V8,现在换v9了

网友F:
仿真器很多了,如果使用操作系统,基本就用不上,直接用操作系统内部的调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