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有直接能输出4-20mA的DAC芯片吗?

楼主(2014-04-19):
请问,有直接能输出4-20mA的DAC芯片吗,最好能单5V供电,10bit精度。求推荐。

网友A:
TI网上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下面标的那个电流输出4-20MA的精密DAC,电脑突然点不进去了。

网友B:
楼主看看, 这个是否满足要求  DAC7750
(ACTIVE) 单通道、12 位可编程电流输出数模转换器 (DAC)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有的啊,问下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把

网友D(2014-07-24):
DAC8760,7760,7750,8750,都是16位精度,不过供电10V以上

网友E:
这个参考下楼上各位的了啊,不过一般都是提要求的给TI的技术支持的,让他们帮着找的啊。

网友F(2021-08-27):
可以用客益电子的GP8102S 4-20mA驱动芯片

网友G(2022-10-12):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客益电子的GP8102S 4-20mA驱动芯片

哥们,别害人了行不行?这个芯片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