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89c52,io口输出扩展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4-04-19):
我要做一个电子钟,和旋转电子钟差不多,但是输出口得用好几十个,请问怎么扩展啊

网友A:
串转并   例如595
并扩并   例如373

网友B:
ST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就有74HC595(参考价:0.21元/PCS)扩展IO的电路图和程序!(26)

网友C(2014-06-23):
按3楼的看下,支持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