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光二极管都特别容易损坏吗?

楼主(2014-04-19):
弄坏了2个50块钱的进口紫外发光二极管了,都是带电操作是发生的。第一次是在系统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把发光管连线接到电路板上的两Pin插头拔出来,然后再连上去(中间没断电)时就不亮了;第二次是在系统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把一个小步进电机的插座拔了下来(电机在转的时候我想让它停下来),之后发现灯又不亮了,测量已经短路。 这也太脆弱了!

网友A:
灯做的差呗。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你用厂家好点的,和差点的,抗静电能力差的特别容易损坏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刚才又损坏了一个,一共三个了

网友B:
在二极管那里并个过压保护电路试试.估计是从某处来的过电压

网友C:
该不是你的电路太差劲了吧

网友D:
不少白光管实际是紫外led加白光荧光粉制作,所以和普通led的差别没那么大吧,注意不要过热和防静电。

网友E:
这说明楼主的电路设计就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