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单键开关电路 求分析

楼主(2014-04-19):
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能分析下吗?
本人愚钝,总是理不清楚。

网友A:
好像是差分放大电路吧,额不过按你的电路图又不像是小信号处理用的,不懂,等待大虾,mark一个

楼主:
这是个按键开关电路,两个对着的三极管是互锁的关系,不是差分放大。实现的功能就是按一下开关S,OUT有输出,再按一下,OUT没输出

网友B:
假设输出没电:
Q2由于B+和R3,C16,R7的作用,Q2导通,Q2的C输出低,那么Q1是关断的;
同时C5两端是有电压的(由于R12,R5的作用,并通过Q2);
当S按下时,C5和C6会放电放掉,那么Q2断开,Q2的C会输出高电平,是Q1导通;
Q3也会导通,并将C16两端的电压进一步拉低,使其放电,加速Q2的关断;
同时C6开始充电,维持Q3的导通。

另外如你所说,确实有无锁作用。
个人看法,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