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恳请请各位朋友指教~

楼主(2014-04-19):
这个电路是热水器上的,光耦输入接的220V交流,不明白输出到单片机什么目的。
请各位路过的大神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有220V的电源时,IO端输出高电平,无电源时,低电平.负半周发光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20V的电源时,IO端输出高电平,无电源时,低电平.负半周发光管导通,

仅仅是为了检测有无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仅是为了检测有无电源吗?

是的

网友C:
AC220V通电检测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仅是为了检测有无电源吗?

这种电路及器件能对信号进行精密取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单片机的5V是通过220v整流来的,如果220V都没有了单片机还怎么工作。

网友D:
输出接单片机是用来做温度控制的吧,热水器保持上电时能实现恒温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5V是通过220v整流来的,如果220V都没有了单片机还怎么工作。

如果单片机电源取自图中的220V的N和L,那么有可能是为了与工频同步,控制晶闸管之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

应该是过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片机电源取自图中的220V的N和L,那么有可能是为了与工频同步,控制晶闸管之类。 ...

前面是我没把整个问题描述清楚,现在前辈这么一说应该是这样,单片机控制光耦来控制晶闸管,晶闸管是给水泵供电的,水泵工作电压是220V 50HZ.不过光耦的输入端一直是高电平控制导通,想问这其中的工频同步体现在哪里呢?
请前辈再解释下~~,不甚感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是我没把整个问题描述清楚,现在前辈这么一说应该是这样,单片机控制光耦来控制晶闸管,晶闸管是给水 ...

“光耦的输入端一直是高电平控制导通”
220V交流正半周(L正N负)光耦输入端如何导通?

“不甚”意思是“不太、不怎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光耦的输入端一直是高电平控制导通”
220V交流正半周(L正N负)光耦输入端如何导通?

“不甚感激”与“不胜感激”意思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可是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混用这两个词,怎么回事?比如说“谁能告诉我***吗?不甚感谢!”搞不懂了....

当然不一样,不甚感激是不怎么感激的意思,不胜感激是非常感谢的意思

哈哈,买帐老师真仔细,买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的输入端一直是高电平控制导通”
220V交流正半周(L正N负)光耦输入端如何导通?

呵呵,谢谢前辈教导~~
光耦是双向导通的,用的是EL3021,还有220v经过半波正整流,应该是防止水泵反转吧。

楼主:
光耦输入端接5V,受控端接单片机,低电平是光耦导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甚感激”与“不胜感激”意思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可是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混用这两个词,怎么回事? ...

木油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过零检测

如果过零检测,没必要低通滤波的形式,应是微分脉冲的形式,定时触发中断才对.

网友H:
这个贴是讨论普通话的么?

网友I:
“甚胜”不是普通话的发音问题,是字义相去甚远

网友J:
AC电源检测,或相位检测

网友K:
单片机的电源供给由于有储能电容,因此5V电源的跌落总是滞后于交流电网的断路。利用这段时间可以将当前工作状态,如预置温度等存入到EEPROM,再次上电后无需用户重新设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非常谢谢 @maychang 前辈,之前一直犯的错没有人提醒,这次得到教训了~~
从各位的回复中让我收获不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非常谢谢 @maychang 前辈,之前一直犯的错没有人提醒,这次得到教训了~~
从各位的回复中让 ...

那些都是小事。
问题关键你首帖的图不对,未注明光耦型号,也不是双向触发光耦的符号。

网友L:
现在已经进入打字时代了,错别字都成时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现在已经进入打字时代了,错别字都成时尚了

对方辩友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对方辩友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说明你年纪不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说明你年纪不小了

可能吧。我比较不喜欢用错别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可能吧。我比较不喜欢用错别字。

在论坛里面还算好的,真要去外面的论坛和青少年聊天,那里面都是错别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可能吧。我比较不喜欢用错别字。

论坛里面还好,要是去外面的论坛,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错别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在论坛里面还算好的,真要去外面的论坛和青少年聊天,那里面都是错别字 ...

我不太逛娱乐论坛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不太逛娱乐论坛

:lol那难怪了,所以以后要是有年轻人为你工作,说话稀奇古怪的不要见怪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难怪了,所以以后要是有年轻人为你工作,说话稀奇古怪的不要见怪了 ...

嗯,暂时没有比我小的年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嗯,暂时没有比我小的年轻的

要是**做研发,迟早会有这天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要是**做研发,迟早会有这天的

以前公司有比我小的。
但是没听到稀奇古怪的话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以前公司有比我小的。
但是没听到稀奇古怪的话

嗯,一般现实中不会说话很离谱的,但是像本贴中说话这么严谨的也不大可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嗯,一般现实中不会说话很离谱的,但是像本贴中说话这么严谨的也不大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