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KHZ波形通过1M光耦波形失真

楼主(2014-04-19):
光耦为1M的ACPL-M50L,电路为推荐电路,400KHZ已经没有高电平了

G:\HDC\hsd\芯片手册

网友A:
连个图都舍不得发啊?

网友B:
稍减少一次侧输入电流会好一些,但好不到哪里去。
要400kHz矩形脉冲看起来“有模有样”,带宽可不是1MHz,4MHz也不够。

网友C:
都知道是0.4MHz的信号,还用带宽只有1.0MHz的器件传输,远远不够。按照正弦波合成方波的原理,要传输的波形看上去有点样子。基本上需要7或9次基波频率(0.4MHz)的光耦,如果使用更高传输频率的光耦(如10MHz或以上),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D:
别想线性光耦能达到数字高速传输,还是用高速数字光耦吧,别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知道是0.4MHz的信号,还用带宽只有1.0MHz的器件传输,远远不够。按照正弦波合成方波的原理,要传输的波形 ...

哦,那1M光耦最大能传输多少频率的波形,只要稍微有点样子,能读到高电平

网友E:
从datasheet看,400khz应该没有问题,它的参数是1MBd,即波特率1M,相当于可以通过500Khz方波信号。
1MBd不是带宽。

LZ这个输出基本正常,低电平很好,高电平窄了。

首先取消22pF电容,那个不是让你加上去的,是模拟PCB分布电容和后级输入电容的。实际上C80不需要。
有可能LZ的C80容量偏大,会影响上升沿。

如果不行,R12可以调小看看效果。

网友F:
我是来看楼上的回复学习的

网友G:
R12 调整到 470欧姆, R15 调整到 1k; c22 去掉;再看看结果。

网友H:
  应该走出以矩形波的重复频率计算传输电路的带宽的误区,应该以升降沿斜率作为计算带宽的依据。斜率一样,频率1Khz与100Mhz的矩形波所要求的传输带宽一样,因为它们频谱的最高次谐波的频率一样。

示波器的带宽与斜率的关糸是BW=3.5/TS

网友I:
把C80去掉再看看波形是不是失真还这么明显?如果还是这么明显的话说明光耦速度和手册上相比还是不太符合实情的。数据手册给出的都是牺牲了其他指标测出来的最大值。

网友J:
1M光耦基本是不可能过400kHz方波的。
1M光耦过200kHz就会出现误码。
把光耦的tr,tf,ton,toff加起来乘以2,再放一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1M光耦基本是不可能过400kHz方波的。
1M光耦过200kHz就会出现误码。
把光耦的tr,tf,ton,toff加起来乘以2 ...

额,那如果要通过1MHZ的方波不出现误码,需要0光耦呢

网友K(2015-12-07):
R15 有 5.1K, If这么小,能驱动起来吗,奇怪

网友L:
引用 网友K:
R15 有 5.1K, If这么小,能驱动起来吗,奇怪

示波器上的蓝色是波形应该是测的光耦的两个管脚之间的电压,并不是电路的输入电压。像这类电路输入一般是24V的样子 所以IF可能并不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上的蓝色是波形应该是测的光耦的两个管脚之间的电压,并不是电路的输入电压。像这类电路输入一般是 ...

恩,输入电压大了就可以解释通了。谢谢

网友M:
R12改到100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