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推荐一款双极性输出的DA模块(-5V~+5V)

楼主(2014-04-19):
买了一个tecnadyne的推进器,驱动信号是-5V~+5V模拟信号进行正反转调速,想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可以双极性输出DA芯片;
输入SPI,I2C,232,485,都没有问题的;最好是多路集成输出的;
我能查到不错的DA芯片DAC8534,四路输出,16位,不过只是单极性输出的,不能输出负向电压;
网上的相关实现电路,也是在DA芯片后面加一个运放实现负向电压输出的;
所以,想请各位推荐推荐双极性输出DA芯片;如果没有可以直接实现输出的芯片的话,后面加运放实现也行,给推荐给原理图;
拜托各位顶起来!

楼主:
顶起来,小伙伴们,把这个解决了,我做出来推荐给大家,连图一起奉上!

网友A:
AD5764。4通道。双极性输出±10 V、±10.2564 V或者±10.5263 V  串口通信接口。看你觉得可以不。不行的话自己再去找找。芯片还是有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5764。4通道。双极性输出±10 V、±10.2564 V或者±10.5263 V  串口通信接口。看你觉得可以不。不行的话 ...

谢谢,最近求到另一个图,用的是DAC8551+OPA188,不知你觉着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5764。4通道。双极性输出±10 V、±10.2564 V或者±10.5263 V  串口通信接口。看你觉得可以不。不行的话 ...

收下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求到另一个图,用的是DAC8551+OPA188,不知你觉着如何?

觉得符合你的参数要求的片子都是可以的啦。看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符合你的参数要求的片子都是可以的啦。看实用性。

我把那个图搞懂了,嘿嘿,另外还找到一个DAC选型手册,描述很全,分享给大家;
(由于不能传EXCEL文件,只能双传PDF,看的不清楚的可以发邮件和我要EXCEL文件,
邮件内容说明来历,谢绝加QQ,请谅解;)
还有,谢谢版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