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楼主(2014-04-19):
你好:请问各位老师们,我工作经常在外面,想做一个给手机、平版冲电的冲电器,可身边只有48伏的直流电电源,没有220的交流电。于是我买了一个dc/dc模块电源,输入48v。输出5v 的15w.但是卖东西的人说输入正负极不能接反了否则就要被烧,于是我想再买一个二极管装在输入正极的 前面,请问各位老师们需要买什么样型号的二极管。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耐压超过48V的啊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建议还是用防反**头吧,二极管也有击穿的时候!!

网友D:
装个整流桥 DB107 随便你正负进入,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个整流桥 DB107 随便你正负进入,都可以的

正解,记得还要在输出加识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