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9C52 程序中有段程序没运行这是为什么?keil优化问题?

楼主(2014-04-19):
keil, TE, ST, RMS, CD
代码段:
/*------------------------------------------------
                      主函数
------------------------------------------------*/
main()
{
       Init_IRQ();//初始化中断
       ILI9325_Initial(); //初始化LCD
       CLR_Screen(White); //用背景色清屏

           LCD_PutString(0,0,"MODE:",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16,"GAIN:",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32,"LINECYC:",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48,"RSTSTA:",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64,"VRMS:",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80,"IRMS:",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96,"TEMP:",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112,"AENERGY:",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128,"PERIOD:",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144,"count:",White,Blue2);
       LCD_PutString(0,160,"sample:",White,Blue2);

       ADE7753_Init();
       //软件重启
       ADE7753_Write(MODE,MODE_SWRST);
       //18us 后执行
       //增加延时18us
      delayms(1);
      //校正初始化
      Calibration_whlsb();

           //模式读取
    result=ADE7753_Read(MODE);
    _ltoa(result,data_buffer,16);
    LCD_PutString(64,0,data_buffer,White,Blue2);
        //增益
    result=ADE7753_Read(GAIN);
   _ltoa(result,data_2,16);
   LCD_PutString(64,16,data_2,White,Blue2);

    result=ADE7753_Read(PERIOD);
    _ltoa(result,data_buffer,16);
    LCD_PutString(64,128,data_buffer,White,Blue2);

  while(1)
  {
    LED_1=~LED_1;

        if(FLAG==1)
        {
     //关中断
      EA=0;
          FLAG=0;

           //读取状态寄存器
                result=ADE7753_Read(RSTSTATUS);
                _ltoa(result,data_buffer,16);
        LCD_PutString(64,48,data_buffer,White,Blue2);
                if(result&IRQE_ZX)
                {
                    LED=~LED;

                  //读取电流值

                                IRMS_result=ADE7753_Read(IRMS);
                                TempIRMS = (TempIRMS*7+IRMS_result)>>3;
                                IRMS_result= TempIRMS;
                        _ltoa(IRMS_result,IRMS_buffer,16);
                LCD_PutString(64,80,IRMS_buffer,White,Blue2);
               //读取电压值

               VRMS_result=ADE7753_Read(VRMS);
                           TempVRMS=(TempVRMS*7+VRMS_result)>>3;
                           VRMS_result=TempVRMS;
                        _ltoa(VRMS_result,VRMS_buffer,16);
                LCD_PutString(64,64,VRMS_buffer,White,Blue2);

                        _ltoa(count,data_buffer,16);
            LCD_PutString(64,144,data_buffer,White,Blue2);
                           count++;
                }
      //开中断
      EA=1;
        }

    }

  }

其中,读取电流的代码没显示在LCD上,而下面的读取电流显示在LCD上,这是为什么??难道KEIL在编译时优化了,该怎么改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执行,或者,还是延时不够,造成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执行,或者,还是延时不够,造成覆盖了

进入while ,单步就不能进行了吧?keil能在线调试吗

网友B:
调试嘛,
不能硬件调试,可以通过输出信号指示当前状态

有没有被优化,可以看反汇编

网友C:
编译以后点击工具栏上面的DEBUG按钮,就可以看到哪些被优化掉了的代码了。。。

网友D:
对比编译出来的汇编,看看是不是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