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香版,STM8,STM32测量PWM频率和脉宽

楼主(2014-04-19):
STM8测量PWM频率和脉宽,根据手册,最方便也是精确度最高的是采用RM0016 STM8S技术参考手册V4 第17.5.3中说的PWM输入信号测量的方式,但这样STM8只能实现对一路PWM的测量,因为这种方式使用到TIM1_SMCR中的TS(触发选择),而整个STM8单片机中只有TIM1定时器有这项功能,其它定时器都没有。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要实现对多路PWM的测量,就只能使用STM32,同样使用这种测量方式,每个定时器也只能实现对一路PWM的测量,同样也是因为TS(触发选择)的限制,多路测量就必需使用多个定时器?

网友A:
好像如你所说。

网友B:
在STM8S中,只有TIM1_CH1/CH2可以实现PWM输入捕获功能. 但是仍然可以使用TIM1_CH3/CH4进行测量,不同之处在于此时无法直接在CCR中读到duty/period的值.
此时,需要软件参与处理.先捕获上升沿的值,再捕获下降沿的值,通过两者的差值计算.
在STM8中还有其他的定时器具有捕获功能,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